电烙铁上的电荷

楼主(2012-11-22):
电烙铁 上的电荷是正电荷呢 还是负电荷呢

网友A:
亲,烙铁是要求接地良好的,木有电荷,有电荷,芯片就烧鸟。

网友B:
用数字万能表测一下就知道了。不接地的话可能会有很高电压

网友C:
亲,烙铁是要求接地良好的,木有电荷,有电荷,芯片就烧鸟。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自己用的一般都不接地(图方便),现在芯片对抗能力都比较强,一般逻辑芯片、MCU类都没啥,MOS管不好说,我实际有发现手工焊接坏掉的,不过在办公室里面都是直接KILL掉换一个。

电烙铁焊接坏片主要是感应电压造成的。

网友D:
烙铁比较严重的漏电的话就换一把新的吧.

网友A:
办公室自己用的一般都不接地(图方便),现在芯片对抗能力都比较强,一般逻辑芯片、MCU类都没啥,MOS管不好说,我实际有发现手工焊接坏掉的,不过在办公室里面都是直接KILL掉换一个。

电烙铁焊接坏片主要是感应电 ...
引用 网友C:

年初折腾砷化镓SPDT,烙铁漏电,坏了一堆。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有个<2mV的对地电压!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影响真这么大?没用过接地烙铁的路过

网友G:
烙铁要求接地良好的才可以使用,对人身,对设备都好

网友H:
看看防静电规程吧,220V的烙铁必须直接接地。更好的方案是用24V一下的低压焊台,烙铁与地线之间有1~10Mohm的电阻,这样如果器件带静电的话,会缓慢放电,比直接接地还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