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炫瞎你眼的无敌动感鼠标

楼主(2012-11-22):
还是先在“中国DIY论坛”发布了,http://www.ndiy.cn/thread-11992-1-1.html下面再介绍
大家的鼠标平时只是用着吧,有人想过要在它上面动土吗?最近闲得蛋疼,看优酷上有人做了一些心形的流水灯,蛮炫的,突发奇想的相对把这个很炫的心形流水灯移植到鼠标上哈。
同时,虽然我不善长打游戏(因为每次都是被虐就不喜欢玩了哈),但我想在鼠标上加了动感效果,使得鼠标玩游戏时有振动效果,增强刺激性哈。先看看我最后的成品。再给大家慢慢介绍哈。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首先,介绍我的鼠标,我的鼠标是网际快车的,型号是G9,是去年花了三十几块钱在淘宝上买的,用大点的鼠标来做,这样鼠标内空闲的空间比较多,也好DIY了哈。
拆开里面是这样的(这个图右边已装了振子)
昨天 19:35 上传

先介绍眩彩的心形流水灯,为了省空间,同时我也刚好有一个以前拆下来闲置的贴片STC89C51RC芯片,就是这个 昨天 19:35 上传

,所以决定用它做主芯片哈。但是它是FPGA封装的,洞洞板焊不了,直接引线那更加难了,难道真的要用PCB软件画PCB?
唉,可惜我在苦B的学校的苦B校区,远离市区,平时要用热转印打PCB要到离学校30多公里的另外一个校区去,现在为了这个小东西就要跑去打印PCB?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哈,大家请看 昨天 19:35 上传

芯片的引脚太密,我把一部分引脚交叉的弯到了顶部,当然这是很小心的弯哦,然后自己手工画最小系统PCB,什么画呢?请看下图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直接用油性笔哈(一定是油性笔,不然后面腐蚀会掉墨的),也因为是手工画的,所以我才把部分引脚向上弯的,我试过不弯引脚画,但引脚间距太小,很难画。这是画好的。
大家可能还会问原理图,这个原理图很简单,就参考芯片手册的 昨天 19:35 上传

这是最后腐蚀出来的效果,还好吧 昨天 19:35 上传

然后再焊元件,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大家应该发现了,我在我鼠标的内部电路的顶层找到了个放这个手工PCB的好位置,而且我自己做的这个小板刚才能放在这个位置哈 在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我手工画的PCB,PCB上面有0.1U的电源滤波、有10UF的上电复位电容和10K的复位下拉电阻,在底部还有晶振的哈,我是做16位的流水灯,所以在每个IO口都串了1K的0805贴片电阻做限流哈………………再注意看,为了后面的焊接方便,顶部串接电阻的引脚我只选了两排对面的I0口,而且上面的贴片电阻字面向下是反焊的哈。
接下来处理一下鼠标顶盖,在装16个LED和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是给下面的振子用的),刚好我这个鼠标的顶盖是双层的,内层是黑色,有白色的镶在外层,把LED镶在顶盖内层,而不会冒出顶盖外层,所以后面抓着鼠标是不会碰到LED的哈。先描好LED位置 昨天 19:35 上传

,注意打洞的位置不要打到顶盖用于固定和拧螺钉的位置。像我刚好没打到哈,我处理完后是这样的哈 昨天 19:35 上传

用的是3mm的发光二极管,用了三种颜色,把它们的阳极全部接到一起引出,再分别引出阴极,再上胶哈。这里我用的线是烂耳机线拆下来的漆包线,又细又好用哈。同样,旁边的拨动开关也处理好哈。最后上胶后是这样的 昨天 19:35 上传

把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单片机IO口的1K限流电阻上,我接的时候为了方便,是不管那个发光二极管接哪个IO口的,最后才用程序把各个发光二极管对应的IO口分出来哈,为了连线方便,我只用到了一排平行的IO口,其中不乏该单片机特有的P4口,但这些都不重要,后面程序会搞垫的。接完后是这样的哈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昨天 19:35 上传

最后对这个16路心形流水灯再说点,注意留出下载接口P30 P31、像我后面接出四个接口 昨天 19:35 上传

两个是P30 P31,还有两个平时用短路帽接起来,相当于电源开关,因为STC89C51是冷启动,上电才能下载程序的,所以,这个短路开关,很必要的哦。还有,我鼠标的按键是低电平有效,即原来鼠标每个按键工作是是接地起作用的。所以我把鼠标右键和中键控制线也引到了单片机的IO,可以编程实现按右键换效果,按中键关闭流水灯哈。最后芯片的电源嘛,当然是自己找到鼠标USB线进来的正负极咯。 昨天 19:35 上传

再看最后效果哈~~~
简单的视频发布啦~~~

下面介绍动感的DIY过程,这个比较简单,拆下旧手机里面的振子 昨天 22:37 上传

振子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这里我是用圆形的哈。
看这个图片的最右边就是我找的空位置装的圆形振子,振子最好不要直接5V供电,所以我串了两个1N4007再加一个总开关接了振子的一端,这个总开关就是刚才上面提到的拨动开关,装好如下图画红圈的部分就是该振子的总开关 昨天 22:44 上传

振子引线的另一端就接到鼠标左键的控制线啦,这样打开总开关后,就可以实现按左键时有振动效果啦,一般打游戏也是按左键多,所以简单点就只让按左键有振动效果。如果想让按鼠标每个键都有振动效果,可以通过在每个按键控制线接二极管排除其他按键的干扰再接到振子的另一端哈。至止,DIY过程结束了哈,再附上程序吧,这个是初始的,也是临时的而已,后面有空会再写好点的,今天下午刚弄得就跟大家分享,程序还不够炫哈! 动感心形流水灯程序.rar (26.22 KB, 下载次数: 0) 昨天 22:54 上传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刀币 -1

网友A:
看起来油性笔效果不错,以前我是贴透明胶带,然后再用刀刻,或者用松香水画了再腐蚀,做不出这么细的线

网友B:
是个仔细活

网友C:
手把鼠标握住了,看不到了吧

网友D(2013-06-04):
没看明白,油性笔什么什么的,最后怎么变成一个PCB板了

网友E:
弄着玩的。

网友F(2013-07-15):
PCB自己手工画,佩服啊!

网友G:
这个鼠标被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