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清除

楼主(2012-11-22):
刚接触ARM,发现中断标志的清除不一定是在中断程序的最末端,请教各位是否是此情况。

网友A:
放在开始也可以

网友B:
中断只有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才能进入新的中断,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对于放在哪里需要看实际代码确认。

网友C:
必须放在开始,放在其他位置会漏中断的
只不过一般不会这么巧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断只有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才能进入新的中断,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对于放在哪里需要看实际代码 ...

如果这时候,相同的中断发生了,而此时正好在中断函数里还没有清除中断,到达函数末尾时清除中断,会不会丢失刚刚发生的那个中断?

网友E:
x新人顶一个

网友B:
如果相同的中断指的是相同的IRQ下的不同的各个中断源,那么肯定不会丢,因为他们除了同一的IRQ标志外还有各自不同的中断标志。
如果指的是相同的外设,如都为同一的定时器中断,有可能会丢,还是要看具体应用分析。

网友F(2012-12-24):
不明白 帮大家热闹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