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外部电源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2012-11-22):
主芯片STM32F103,还有其他模块和外围电路(5V)。
平时用外部电源5v供电,希望能够在断电的时候使用内部充电电池(4节5号电池)供电。
当内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外部电源可以进行充电。在断电、电量低的时候能够进行捕获。

比较可靠的电路要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A:
加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B:
你没有考量周全哦
5号充电电池 要么镍氢电池1.2V要么是磷酸铁锂电池3.2v
电池是要并呢还是要串呢?
还要充电,你得考虑充电电路。
建议用锂电池算了加个充电IC 即可 因为锂电充电IC便宜又多,且单颗电压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