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DC电源线间距3.2mm,6.4mm出处问题

楼主(2012-11-23):
网上查资料说强电之间电源线间距大于3.2mm,强弱之间大于6.4mm,想知道这句话的详细出处,及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求满足此要求,因为有时由于线路板尺寸的限制,部分情况下是满足不了这样要求的,麻烦知道的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要过哪个安规了,一般整流后爬电距离输入到大地3.2mm,输入到输出6.4mm
距离不够可以开槽,还要注意电气间距。。。
你可以参考下EN60950,UL1310,GB4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