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574边沿问题

楼主(2012-11-23):
自己在做一个STC的51兼容单片机的小仪器,调试过程中发现数据总线上老是有很斜的边沿,通过一点点排查简化,最后得到一个最简单的失效模型,就是单片机最小系统带上一片74HC574,对OE脚加上脉冲,与单片机相连的数据输出口上就有斜边沿产生。

照片里CH1是574的15脚波形,探头衰减X10,已接公共地,CH2是574的1脚波形,实验电路是搭在面包板上的,毛刺有点多。

根据以前学的微机原理和数字电路的知识,这个是不能解释的,后来我把574的位置换了一片74HC573,LE接地,得到的同样的结果,这说明我肯定有一个基础假设给忽略了。哪位大侠能帮帮我?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了,忘了贴测试代码了.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40H
MAIN:
MOV P1,#0FFH
LOOP:
CLR P2.4
SETB P2.4
JMP LOOP
END

网友A:
"与单片机相连的数据输出口上就有斜边沿产生。"
这不是 574 引起的, 而是 51 准双向 IO 口特性引起的.
详细要弄明白的话, 可以看看 51 的 IO 口内部那两个弱上拉的特性介绍.

网友B:
上拉一排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Airwill和zhangliming420朋友的回答!

看了看手册,的确有极弱上拉和弱上拉还有强上拉之分,从波形上看,使能关闭后第一个CLK里应该就是极弱上拉在起作用,第二个CLK像是强上拉。

再做了试验,加了4.7K和10K的上拉电阻,结果波形的确有改变。
这是4.7K上拉。

这是10K上拉。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看波形都能大致在1个CLK以内恢复总线高电平。对于51单片机来说是斜边沿似乎是“正常的”,手册建议是加几个空操作再进行总线读写,不知道加外置上拉的做法是不是普遍呢?

楼主:
谢谢Airwill和zhangliming420朋友的回答!

看了看手册,的确有极弱上拉和弱上拉还有强上拉之分,从波形上看,使能关闭后第一个CLK里应该就是极弱上拉在起作用,第二个CLK像是强上拉。

再做了试验,加了4.7K和10K的上拉电阻,结果波形的确有改变。
这是4.7K上拉。

这是10K上拉。

看波形都能大致在1个CLK以内恢复总线高电平。对于51单片机来说是斜边沿似乎是“正常的”,手册建议是加几个空操作再进行总线读写,不知道加外置上拉的做法是不是普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