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子进行CAN总线通讯用共地么??

楼主(2012-11-23):
如题,处CANH,CANL外,要加一根地线连接两个板子么

网友A:
不需要,这种线与RS485一样,只需二根线,即可通讯;主要是:你看你用的是那种芯片,其都有DATASHEET,都会有应用接线图的,你可以查看下;但是,要接网络开端与终端电阻,防止信号出现干扰与衰减,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