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源输出的通断

楼主(2012-11-23):
各位请教下,我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一个直流12V的输出,电流2A。比如IO口输出0则截止电源输出或者输出0v。为1时,输出12v,电流可达2A。不用继电器操作,占地方太大。是否可用mos管之类的,最好能提供个参考电路

网友A:
可以用带开关的电源芯片啊

楼主:
电流上能达到么?输入12v输出12v的电源芯片有么

网友B:
这个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指点,这样的设计的电流可达多少?是不是跟mos管参数相关

网友C:
用N_MOS吧

网友D:
4 楼的电路不错, 楼主不就要 2A 嘛, SOT 23 的 SI2301 就可以了.
不过 R1, R2 得调整一下, 可以都取 10K.

网友E:
SI2301 虽说有2A的流通,但是经不起稍长时间的瞬间大电流,随即烧毁。

楼主:
果然高手很多呀,本人模拟电路一塌糊涂,还望各路高人多指点。4楼的电路是否可以用IRF9540N 100V 33A
的mos 也不贵2块钱左右

网友F:
楼上设计,PMOS的压降多大,因为要求2A的输出。

楼主:
安照4楼的电路做出后 pmos用的 AO3401  发现控制端为高时输出正常12v。为低时输出不是0v,是2v左右的电压  什么情况呢?

网友G:
1、NPN 管放大倍数太大
2、NPN 管穿透电流太大
3、单片机端口低电平不够低

网友H:
这个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