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2-11-23):
想请问下下面这个电源输入端 三极管是在做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T1是调整管,是VDD基本恒定。

网友B:
还是看书去吧,小学生的问题。模电书基本都有说的。

网友C:
T1是电源调整管,你就把它看作是一只自动调节阻值的电阻吧,它可以根据VDD上的负载及输入电压的大小自动调整阻值,使VDD上的电压恒定.

网友B:
LS,应该是减0.7V左右。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保护电路,做开关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