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颜色,期待你的高见

楼主(2012-11-23):
有两块电路板,外形相似,一块是输出,一块是输入。想用颜色来区分。
请问:你感觉分别用什么颜色好?
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记的原则,根据此原则可以确定两块板子的颜色?

网友A:
绿入 红出

网友B:
模仿电源线,红出,黑进
输出:红色
输入:蓝色(黑色看不清走线,不好维修;绿色太普遍,易混淆)

网友C:
输出:在丝印层画上一大大的点(公,代表输出)
输入:在丝印层画上一大大的圈(母,代表输入)
用图形区分比用颜色区分好的多
用颜色区分的话时间久了就搞不清了,用图形区分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用文字表达最通用,中文,英文均可,颜色,图形换成别人都会误解或遗忘

网友E:
画个丝印好多了

网友F:
用文字表达最通用,中文,英文均可,颜色,图形换成别人都会误解或遗忘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IN,OUT.不会搞混.

网友G:
颜色可是要钱的, 不是你想加 想加就能加

网友H:
坐上标示

网友I:
同意老T叔,板子要有名称、版本、生产日期,这些文字标识足以区分,弄颜色有些画蛇添足。其它比较重要的有几项:插座至少标出电源、地,因为弄错会烧器件;跳线功能要标出,谁都会遗忘,何况用户很少查看说明书。

网友J:
有标记就好了  没啥的啊  分什么颜色啊

网友K:
人眼对绿色最敏感,分辨率最高,绿色最容易看清楚走线,模拟部分通常需要较多的调试,一般用绿色最好,黑色虽然好看,但是要看清楚走线很困难,一般输出红色(表示大功率)和输入绿色(表示模拟前端)就很好区分了

网友L:
花里胡哨,看起来就很寨

网友M:
T叔说得好啊,板子开发时得有自己的文件名板号,要不怎么生产,生产也用色来分吗?

网友N:
粉色的输入,水晶透明的输出,卖萌的布局,风骚的走线,令人过目不忘,从此再没人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