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人机界面有嵌系统的吗?

楼主(2012-11-23):
各位有没有做变频器人机界面的,需不需要嵌入一个操作系统啊?有没有了解 英威腾 或 汇川 或者其他变频器人机界面的,他们是裸奔啊 还是嵌入什么操作系统了   我用的芯片时STM32

网友A:
没有,目前国产的各家变频器操作面板处理器没有操作系统,还有一些操作面板都没有处理器,直接通过主板的IO口线,面板上用一些串转并、并转串的芯片实现。
但如果你想做成大一些的LCD显示的面板,想用GUI的库,那你可以考虑增加操作系统,否则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B:
操作系统有没有并不一定能从显示上看出来吧。有可能用到一些实时操作系统的,但跟显示关系不大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的回答,我现在在做变频器人机界面这块的东西,为了把控制器解放出来,我们这个人际界面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在考虑有没有必要加一个操作系统,另外问一句,加操作系统的话,会不会对后来的软件维护带来很大的方便啊?

网友C:
变频器低价竟争的很厉害;用操作系统干什么?就几个按键,几个显示字符,主要是没有必要.

网友D:
变频的人机界面还是比较复杂的(当然看你做的深度,比如ABB的就有很多功能),采用操作系统也是可行的。这样你会减少自己编写代码的强度,可是也要付出学习操作系统的辛苦。从维护角度说操作系统的应该更利于维护。

楼主:
中低压拼价格比较厉害,高压变频器还是以稳定性为主,毕竟功率都很大,小则几百千瓦,大则几十兆瓦,相对于人机界面这部分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