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这是一块AD9226的评估板,50HZ的信号经过耦合电容C15 0.1u后,幅值变小,请教各路大神,去耦电容的容值怎么确定,才能不失真的将信号传输到AD采样?

楼主:
错了,是耦合电容C15!!!

网友A:
频率越高,阻抗越小
容量越大,阻抗越小

网友B:
是容抗太大了么?

网友C:
50Hz的信号需要用50欧姆的输入阻抗?

网友D:
你要计算一下R3C15组成的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应该远小于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R3和C15组成的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大概在十几HZ,如果我不改变电容值,增大电阻的阻值,也可以降低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可行吗!

网友D:
可以增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