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运放和ADC的连接

楼主:
想问一下stm32f303的参考手册里关于运放OPAMP和ADC内部连接的问题。手册里提到运放的输出可以给ADC进行测量,OP1的输出用到了ADC1的通道3,然后还提到一个ADC内部通道有连接Vopamp(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用到通道15。这两个一个是运放输出,那运放的参考电压指的是什么呀?下图第一个图中,内部通道看不到有画着OPAMP的输出给ADC呀?
谢谢了呀!:)

网友A(2012-11-23):
那运放的参考电压指的是什么呀?
话说,按理运放不需要参考电压,AD、DA才需要参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手册上来回看了看,没看到这个 具体指什么呢。

网友B:
可以在详细点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VOPAMP1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1
VOPAMP2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2
VOPAMP3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3
VOPAMP4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4

我估计写法有错误, 可能是内部运放的输出吧

楼主: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VOPAMP1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1
VOPAMP2 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tern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2
VOPAMP3 Input Output referen ...
引用 网友C:

嗯,看到这个了。就是对于手册上“Inpu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说法不理解。还有手册上有

那楼主位的第一个图,VOPAMP连到Vin15又是什么呢?

楼主(2013-03-30):
经过实验  运放AOP1的输出用ADC1通道3可以采到,通道15采不到的。

楼主:
接ADC1通道15的VOPAMP1可能是运放校准(手册RM0316第348页15.3.3节)那个给差分对管做参考的电压,这个电压在被允许输出(TSTREF位设置)后可以由通道15采样。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看英文手册有点头大

楼主:
但不太明白: 校准时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 同时连接到运放的同相和反相端 ,这个电压可以被ADC 测量,在一楼第一幅图里面是VREFINT 呢 还是VOPAMP呢?

网友D:
呵呵   还是版主给力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就好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E(2014-04-05):
运放的输出还要接到特定的ADC输入去采样吗?这个有点扯吧。。。。。。

网友F(2015-03-15):


网友G(2016-03-03):
刚接触F3的芯片,请问内部运放怎么配置?还有就是ADC1_CH3在配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G:
我使用STM32F303的OPAMP1连接到ADC1,但ADC的结果不会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H(2017-01-11):
STM32F303的OPAMP有x2 x4 x8 x16 GBP是8M 是不是说这几个放大倍数都有8M,还是说在x2的时候要8M÷2=4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32F303的OPAMP有x2 x4 x8 x16 GBP是8M 是不是说这几个放大倍数都有8M,还是说在x2的时候要8M÷2=4M ...

4MX2 2MX4 1MX8 0.5MX16

网友J:
这个内部运放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内部运放是做什么用的?

通常是无刷电机 采样电流用,我是想用来采样1.8M带宽的调制基带信号

网友J:
噢,原来这样,还没用过这种应用呢。

网友K:
学习了,这个以前没考虑过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