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干扰的消除问题!

楼主(2012-11-23):
继电器加消火花后,用示波器测量控制板电源(LDO 3.3V),发现还是有很明显的干扰。

1、电源结构为 220V AC-DC 5V输出,后接LDO将5V降到3.3V
2、控制电路控制继电器没有用光藕隔离
3、继电器电源和控制板电源没有隔离

请教各位牛人,继电器对控制电路的干扰能不能完全消除?
还是只能降低到一定得水平?

网友A:
能不能完全消除?  其实这只是个概念问题. 降低足够小就算消除了.
合理地处理电线, 同时电源增加好的滤波措施, 应该是能够消除这个影响的.
另外特别说明一下这个继电器的消火花, 这个电路要工作得很好, 是完全跟工作电压, 开关电流及后端负载有关的. 也就是说, 应该根据工作情况, 需要合理选择消火花电路各个元件的参数, 以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B(点评):
继电器触点火花消除是根据负载形势来区分设计的,一般处理好了影响不会很大。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同意上楼说法,最好是单独的电源控制,不要跟信号一个电源

网友D:
应该是降到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