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中的开漏输出和t(真正开漏)区别

楼主(2012-11-23):
在stm8s的PE端口的pin1和pin2只有t模式(及真正的开漏输出), 在开漏输出列中‘T ’表示真正的开漏I/O( 没有P-buffer和连接到VDD的保护二极管)。datasheet上的说明如上,但是还是不太理解开漏输出,
1开漏输出必须外接上拉电压才有高电平输出吗
2请问一下开漏和真正的开漏的区别
3如果用t模式输出高电平,在端口外部不接上拉电压,那和推挽输出的高电平是一样的吗(即都是5v)
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74系列的TTL;有一些OC输出模式,就是我们说的开漏模式;
还有一种ULN2803的器件也是OC输出,但有二级管钳位;
没有上拉的输出和高阻态象,没有输出电平(悬浮状态,没有驱动能力的);
OC也有耐压级别的;别胡搞.

网友B:
对于GPIO的模式的设置,在不考虑是否需要额外的上拉电阻的情况下,是设置为open-drain还是push-pull,说到底,还是个权衡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电平转换速度快的话,那么就选push-pull,但是缺点是功耗相对会大些。
如果你想要功耗低,且同时具有“线与”的功能,那么就用open-drain的模式。(同时注意GPIO硬件模块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如果没有,需要硬件电路上添加额外的上拉电阻)
正所谓,转换速度与功耗,是鱼与熊掌,二则不可兼得焉。

网友A:
这就是输出的三种方式;中间是真正的开漏输了;右边这个是有内部上拉的;

网友A:
真的的开漏,只要耐压够,你可以外接上拉,至7V,10V;
但后一种只能接VCC电平的上拉;

网友C(2013-07-04):
学习学习   很不错   讲的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D:
开漏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高电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阻抗。你要用真开漏的引脚驱动芯片,要做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