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

楼主(2012-11-23):
读书至无书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故千万别拘泥于某本书籍。

另告诫一句,别把书越读越厚了,更别最终仅剩下一张书皮。

网友A:
一杯为品

网友B:
也想说一点:
书名是《…………基础》、《…………导论》、《…………原理》等等,往往稍深,难度稍大,绝不会错谬百出。
书名是《…………学》、《…………技术》等等,实际上总是比较浅薄甚至非常浅薄。
书名是《…………大全》等等,干脆就别看,里面很多胡说八道。
例如,拿模拟电路来说,童诗白华成英主编的,叫《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康华光主编的,叫《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谢沅清解月珍主编的,叫《电子电路基础》,林家儒编的,叫《电子电路基础》,廖长英主编的,叫《模拟电子线路导论》。都是“基础”。
总之,书名越是谦卑,可能越高明。反之亦然。

网友B:
谢沅清解月珍主编的《电子电路基础》,一开始就在“编者的话”里面,用了五页篇幅,“文中提到的某些不妥的论点,本书作者早期编写的教材和在课堂上的讲授也有过,实际上是作者在反省自己,供同行参考”。

网友C:
大全就就是不全
作为总体设计师,往往需要大全
作为部件设计师,往往那些不全更实用
各种书籍往往在方案阶段使用率较高,
进入设计阶段,再翻书就误事了,往往是现成单元模块七拼八凑,哈哈,3极管无非是9012,9013,基极串2k,集电极串1k.几乎不用翻书(翻以前老图纸copy部件倒是必不可少.)
到了写技术文档阶段,桌面上资料书籍又会堆起来.相信如果想编箸一本书,书会堆得更高.所以符合楼主的H氏定律:厚→薄→厚

网友A:
实际上《…………基础》、《…………导论》、《…………原理》起点是高的.书名是《…………学》、《…………技术》等等起点高低不等。《…………大全》等等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行业里面的杂志才是给已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人士看的.

网友A:
与文学作品不同,看的人越少水平越高.出版量越少,级别越高.

网友D:
实际上也不用读这么多书
读透一两本,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总结;将自己所学与所得提炼出来,就是一本最好的书。

多总结!

网友E(2016-02-24):
难度排序:基础>技术>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