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开关周期及输出频率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功放模块,输入市电220V,频率50HZ,输出电压0~220V,频率50HZ或者60HZ,功率50W(后期应该会做到300W,但那主要是硬件的问题了)。
主控芯片采用单片机C8051F330的PWM功能输出,有8位或16位的PWM方式
下面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1,我们知道是通过占空比调节输出电压的幅度的,那开关周期采用多大能让输出的波形比较纯净呢,如果周期很大的话可以让占空比做的很细,如果周期小的话占空比又不能做的很细,这似乎是矛盾的啊,不知道各位前辈一般采用多大的呢?
2,怎么样才能让输出的频率为60HZ的正弦波呢,这个问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附上电路图如下

J1,J2接220V市电,频率50HZ,J3和J4输出0~220V交流电,频率50或者60HZ

网友A:
先AC-DC得到直流电压:整流桥+滤波电容
后面就是一个逆变器了……

网友B:
搜索一下变频器的相关资料。

楼主:
3# st.you 我搜了几篇资料,变频器的原理都是把直流变成想要频率的交流的啊,可我们这个系统输入的是220V工频交流电啊,我现在的不理解的是怎么能够直接由50HZ输入变成60HZ输出呢

楼主:
我是不是理解错了,在经过了电感和整流桥以后加到MOS管输入端的已经是直流电压了??我去,这么简单都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