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画元器件(非封装)时,怎么批量修改pin的长度?

楼主(2012-11-23):
在Altium Designer6.9中,画元器件,放置pin,最后想把pin的长度由300mil批量修改为200mil,可以用“find similar 。。”时,apply后选中了所以pin,把length修改了200mil,确定后还是没修改过来(还是选中状态!),求解释。

网友A:
你看看Altium Designer6全局编辑方法。你的方法基本对了,就是少了一个步骤,至于那应该步骤自己仔细看下Altium Designer全局编辑方法的**。我不做具体回答,有助于你的操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胖展最近怎么这么低迷?

网友A:
9月底丈母娘摔跤跌到了,两人回家照顾老人差不多两个月,现在刚刚出来,但是没有了之前的动力,所以得找个普工的位置磨练下。

网友B:
9月底丈母娘摔跤跌到了,两人回家照顾老人差不多两个月,现在刚刚出来,但是没有了之前的动力,所以得找个普工的位置磨练下。
引用 网友A:
做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