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的工作时钟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11-23):
我想产生方波供芯片时钟引脚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时钟要满足什么要求
芯片需要的时钟和时钟幅度有关系吗 还是只是需要有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可以作为时钟 ?

我测得单片机ALE 脚的时钟幅度大概是-3V到正3V 但是我发现分频芯片产生的信号是0到5V的 这两种方波都能作为其他芯片的时钟使用吗

网友A:
芯片需要的时钟并不是幅度上面的要求. 而是要求信号顶部, 达到芯片能够稳定识别为高电平的电压. 而信号的底部要让芯片能稳定识别为低电平的电压.

单片机ALE 脚的时钟幅度大概是-3V到正3V, 估计你的测量仪器或参考地有问题, ALE 信号应该是0到5V的

网友B:
ALE怎么做时钟,你能确定它的频率吗?手册上没写的东西还是别冒险了。

网友B:
还有,你换个芯片不带ALE了,你的程序又得翻天覆地改一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