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Ugs问题

楼主(2012-11-23):
这个电路MOS S极电压未知,Ug高电平的时候怎么导通这个管子呢?

网友A:
这是高端NMOSFET输出电路,加上负载时S极的最高电压不会超过输入电压,驱动是一个基于input(电源电压)的电荷泵升压电路,输出低电平即为这样当接input(电源电压),输出高电平即为比input(输入电源) 高的升压电压,所以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只是想知道这个管子的导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