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enerate for例化多个相同模块

楼主(2012-11-23):
写了一个滤波器用了很多乘法器和加法器,想用generate for实现例化可是没有成功,generate for怎样例化多个相同模块,请各位多帮助。(加法器子模块的名称为add,位宽16,例化32次)
module add_generate(
input clk,
input [15:0] a[31:0],
input [15:0] b[31:0],
output [15:0] sum[31:0]);

//parameter N=32;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32;i=i+1)
begin :add_loop
add add_inst(.clk(clk),.a(a[i]),.b(b[i]),.ce(1'b1),.s(sum[i]));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网友A:
不要用for语句。

网友B:
是,不要随便使用for
在VHDL或者Verilog里面。

楼主:
那请问一下,怎么可以方便的例化很多相同的模块,用function还有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我没用过简化方法,帮不了你。不好意思。

网友C(2020-07-16):
楼竹在综合的时候出问题了吗?综合器报的什么错?
这里有例子https://www.cnblogs.com/YangGuangPu/p/12721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