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XDATA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23):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有片内XARM

即使没有定义也是没有问题的

char xdata array[32];

网友B:
肯定是定义的格式错了。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C:
如二楼所示,在定义变量的中间插入一句xdata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必须要内部支持RAM扩展的单片机才行是吧??

网友D:
一般来讲,软件是不管你有没有物理内存的,片内用完了,顶多连接时给个报警提示,再多你就要外扩SRAM芯片。软件和硬件配合起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