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两个电容怎么选择

楼主(2012-11-23):
交流信号过来,一部分通过C138耦合到后级电路,另一部分通过C139滤波,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根据功能的不同怎么去选择(封装0805)?是哪一方面的知识?我去翻翻书谢谢!

网友A:
C138是要传送信号的,容量大点。
C139是过滤信号的,按理是过滤高频部分信号的,容量要小点。

网友B:
明明是C138和C139两个电容(包括负载)分压,哪里来的“传送”和“过滤”。

网友C:
不知信号是何物,过滤分压都尚早

网友D:
C138 的隔直电容, 当然是要至少数倍于 C139.
C139 就看你的工作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