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LI9325TFT"是非"型选择对话框的闪屏现象

楼主(2012-11-23):
本人用ILI3925控制的2.4英寸TFT彩屏做了一个是非型选择对话框,通过左右切换按键选择“是”或者“否”,但是我们都知道按键扫描程序是要放在while(1)循环中,而这样一来,显示对话框的函数也要放在while(1)大循环中,这样一来,现象就出来了,导致对话框一直在不停的刷新,而将对话框显示函数放在循环外,又起不到左右按键选择的后果,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对话框不停刷新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有啊,比如电脑删除一个文件,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而我们单片机显示那个对话框的话,把显示对话框程序放到while(1)循环中的话,就会看到闪烁效果,我们可以辨别出闪烁,所以不能那样放,一定要看着对话框是静止的,切可以用左右按键控制选择是还是选择否

网友B:
状态没有变化干嘛要去刷新Gram的数据

网友C:
不妨试试这个,看是否可行。

main()
{
        ShowDialog();                //初始化对话框

        while (1)
        {
                KeyScan();        //扫描按键

                if ( KeyPressed )        //有按键按下时,才刷新显示对话框
                {
                        ShowDialog();
                        KeyProcess();        //按键对应情况处理
                }
        }
}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