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从哪里开始?

楼主(2012-11-23):
近期在学习STM8S105s4单片机,之前有点编程的基础,但是属于特别薄弱的那种,最近感觉看的东西乱糟糟的,找不到头绪,我知道STM8S芯片和51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最简单的芯片,用它我只能实现简单的流水灯和蜂鸣器,现在遇到这种麻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时钟,那内部还是外部时钟,定时器的问题,如何选用定时器,怎么设置定时器,什么时候用中断,中断调用中需要哪些设置。
  也许基础过于薄弱,想学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特别的迷茫,现在就想抓住一本书,一个开发板,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仔细的抠,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合理,会不会对自己学习单片机有帮助呢?也是高人在嘲笑,也是很多人在说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学呗,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人在和我一样的处于在茫然阶段。
  以前一直在做Layout,对编程一直都是想学但是学学就头疼,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所以导致现在的编程技术太过薄弱。希望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还帮我开始单片机编程的学习。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会一直守护在21ic这里,我记得当初学习layout时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希望现在也可以在这里把单片机本城做起来。

网友A:
要找编程思想方面的书,比如匠人手记

网友B:
IO口操作开始,点灯 关灯

网友C:
st的网站上去找找application notes  、 demo code.

楼主:
对于流水灯io口这些我已经熟练了,但是往上继续就有点茫然了,不知道怎么运用和操作相关的模块

楼主:
匠人的书我真的看了,只不过看了感觉没得到收获,其实挺对不起匠人的苦心的,太过浮躁了我,打算重新再看一遍,东西领悟的不深刻

网友D:
千里之行  始于跬步   慢慢的积累吧  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E:
模块?一些硬件资源吧?I/O口是最基本的硬件资源,其他定时器、中断、串口、AD转换等等都一样,先了解了解他们都能干嘛,然后找一些用得到他们的小实验来练习一下,比如定时器可以做一个数字时钟,ADC做一个迷你电压表。。实践出真知。。。我单片机就是这么自学过来的,算然还是菜鸟一个。。:lol

网友F:
一是和编程相关硬件特性,二是嵌入式程序的几种经典架构,三是学点 常见的数据结构,如队列等,并练习使用

网友C:
接楼上,再积累点经典的算法,然后~~~

网友G:
对于流水灯io口这些我已经熟练了,但是往上继续就有点茫然了,不知道怎么运用和操作相关的模块
引用 楼主:
自己想一个项目来做  根据自己水平来   水平好的话就做复杂点  实践中你会发现你的问题

网友G:
IO口操作开始,点灯 关灯
引用 网友B:
“关灯咋”听着很别扭呢:lol

网友B:
“关灯咋”听着很别扭呢:lol
引用 网友G:
呵呵,那就换个词,“本”拉灯。。。

网友H:
有点经验后再看匠人的书会有不同的感悟
我的大学舍友前段时间在为不知道如何将一个软件项目是如何开始编写,别人的项目都是如何考虑才能那样子划分的(他已经从事单片机的工作一年了)。
于是我推荐他看酱仁手机,昨天他Q我说大有所获呢

网友I:
熟悉你的开发环境和资源。
然后从第一个跑马灯开始写吧。
看一百本书,不如写五十个程序。
我不是反对看书,我只是强调自己动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