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求助,实在想不通了

楼主(2012-11-23):
开启TIM2或TIM3,每次烧录后,程序能运行;按键复位或上电复位就不能运行了。无论是查询模式还是中断模式都是这样。
BOOT0 = 0,开启Systick做的简单的实验的确认是烧录到FLASH里的

网友A:
如果真是到FLASH了,是否连接了仿真器复位?二者的复位时间是否相差甚远,如果按键复位的时间太长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