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解调

楼主(2012-11-23):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 "fsk 解调" 这两个关键字得到的:
如何选择FSK解调的方法
bbs.21ic.com/icview-209022-1-1.html

楼主:
我将幅值为5V左右的载波和信号一起送入一个有源带通滤波器,发现带通滤波器发热严重,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你这个信号也太强大了吧,一般解调远要不了这么大的信号。试一下是不是没有隔直,再用电阻分一下压。注意看你的滤波器允许输入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4# NE5532 如何做到不影响信号  而且减小信号幅度  没有直流分量啊

网友B:
电阻分压,拿个电容一隔离就OK了啊

网友C:
你这个信号也太强大了吧,一般解调远要不了这么大的信号。

楼主:
6# NE5532 好的  我试试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