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差分线下面的铜为什么要去掉

楼主(2012-11-23):
TMDS高速信号不是应该有完整的地平面,以保证回流吗?在这里是为了保障阻抗的连续性吗?这0.3inch就有7mm多了,我的线走的短,高速信号下面都没有地了,有点虚 请大侠指教,谢谢:P

网友A:
你都说了是差分线了

网友B:
你的文档里应该有详细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