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最佳偏置点选择以及输出阻抗的计算

楼主(2012-11-23):
PS:第一个电路一般是不能用的,这个我懂,就是想知道那一点电位应该死多少。
另外书上说第二个图如果输出大电流的话也会失真,为什么?

网友A:
前一图,应该为7.5V。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小于0.6V时并非完全关断,仅仅是电流(按照指数律)减少。发射结电压0.4V时基极电流仍有约数微安,那么发射极电流就有数十到数百微安,发射结电压0.2V时基极电流不到1微安,但不是零。

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约为0.5欧,不是0.25欧。这一点该书错了。仅仅在“交越”时,即上下两管均导通时,才是0.25欧。

网友B:
这本书不要看了,不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同意3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啊?

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不是说挺好的么?

网友C:
个人觉得这本书很经典,说的电路也可以。为什么说他不好呢?不明白三楼

网友C:
为什么说第一个推挽电路用不了?

网友A:
5楼:
“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说它好,按照书中电原理图,你确实可以搭成电路并且工作,不过万一不工作,你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说它不好,是因为此书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给了你两条鱼,却没给你渔网。

网友A:
7楼:
第一个电路无偏置,有很大的交越失真。信号很小时甚至无输出。

网友B:
第一张图(显然是音频放大)零偏压(实质为负)倒也罢了,引导学生7.5,6.9之类争议就错大了
没看过此书,不太清楚其读者对象和翻译情况。也就有啥说啥了:第二图问题多了
1.R5R6值之大,其压降令有效输出下半波提前削去
2.R5R6值之大,唯一解释为控制A点电压。但远不如当下流行的反馈式
3.有意无意地,不用自举,R3压降使得输出上半波也将削平
4.为何没有RC网络,却设有R9
总之,俺不看好它

网友D:
首先认为在小信号内二图工作在A类,其输出阻抗约为(1+GM*R7)/2*GM=0.4+0.25,
输出大电流时可以认为已其工作在B类,失真难免。
另外不能用直流的方法去分析交流工作点,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通常是不同的,

网友E:
完全同意10楼的看法

网友A:
11楼:
前一图连偏置都没有,何谈甲类?连乙类都说不上,导通角小于180度,是丙类工作。
事实上,前一图在输入信号很小时几乎没有输出。音频放大器至少要有60db以上的动态范围,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在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的千分之一时放大器也能很好工作。前一电路输入几mV时,根本听不到扬声器发出声音。

网友B:
音频功率放大有两个重要指标:效率与保真。两者往往顾此失彼
围绕这个矛盾,出现3个实用类型ABD。C类失真太大而缺位,为避免“交越”插入aB类
A类效率极低,只有很少数场合有用;D类比较另类,不谈
B类导通角180度,只在原理分析中出现,实际不见踪迹。第一图多称为B,考究者亦有称C
aB类仍是主流,即第二图电路。顾名,其以B为主,辅以小a只为“交越”保真,仅此
小信号研究这一小段的特性没有意义——功率放大就是要研究“大”
输出阻抗确定为R7//R8是错误的——“B”就是轮换工作
恰恰相反,功率放大就是用类似直流方法(说粗了一点)去研究

网友F:
1,使用公式或结论完毕后,必须要验证成立条件,这是好习惯。
2,图2中缓冲器本身是低阻,0.5/gm,秋输出阻抗时,输入null掉了,所以是并联,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上意思没看懂啊

网友G:
完全同意哦

网友D:
首先我上面说的是第二个图,图二两管静态电流30mA,
另外小信号并不是说输入小信号,而是说它还是在”线性‘’内。

前面BJT的放大约为GM5*R3/(R5*GM5+1),输出在正负6V左右,输入当然不能大了。

网友B:
10mA啊,按喇叭8欧计,甲类小信号区域输出不过0~80mV。
仅在这么微小区间内按小信号线性考虑,有什么意义
下面的还是看不懂,好像梦中呓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书上计算R3是根据后面Tr3和Tr4的基极电流大小来设定共发射极集电极上电流大小,同时也设定A点的电位在电源电压与GND的中点。

R9是使C4放电用的电阻(为在接通电源后,即使接上扬声器,也不会发出震动噪声);

R5,R6的选取是根据集电极电流,以及发射极电压来设定的。书上说发射极电位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低则会使集电极电流随温度的变化又增大,太高则不能得到大的集电极振幅。

图中的C2的作用是什么?我表示不理解,书上是这么说的:由于C2的插入,高频失真率得到改善。
但是在后面设计的电路图中,又没看到C2。
我最早的理解是:如果用两个二极管进行偏置,二极管对于交流电压来说可以认为是短路的,因此不需要C2,但是这里是用三极管来进行偏置,就需要C2,但是从后面的电路没有C2来看,感觉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啊?表示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想,如果第一图中那点为7.5V,那交越失真怎么来的?这种情况下,假设输入0.2v,那么输出不是也可以有0.2V?

但是我又觉得,如果那点电压是6.9V,那么为何交越失真会是对称的?

网友A:
我认为R5R6数值较大,正是因为此电路未使用自举。
因为未使用自举,输出正峰时Tr3的管压降相当大(比Tr3发射结压降大得多),但若没有R5R6(短路掉),输出负峰却仅比地(0V)高Tr4发射结压降加上Tr1饱和压降。那么此时(没有R5R6)将静态调整到7.5V是不合理的,应该调到比7.5V低一些才对,否则正向输出幅度与负向输出幅度不等。
现在输出静态调到7.5V,负向幅度有余量,故此可以加入R5R6且数值较大,并不影响输出幅度。若使用了自举,那么R5R6数值尤其是R6并联电容就是很不可取的设计。
要充份利用电源电压,如10楼所说,应该采用自举,同时去掉R5R6,而且加入负反馈以稳定静态工作点。

网友A:
22楼:
假定第一图中两发射极联接处为7.5V,两基极联接处7.7V,上管发射结两端电压0.2V,基极电流多大?是否能够脱离截止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书上计算R3是根据后面Tr3和Tr4的基极电流大小来设定共发射极集电极上电流大小,同时也设定A点的电位在电源电压与GND的中点。
1.这样做,要么中(A)点电位不能保证,要么电压利用率下降
R9是使C4放电用的电阻(为在接通电源后,即使接上扬声器,也不会发出震动噪声);
2.这么简单的功放,谁会等上电完了再接喇叭呢
R5,R6的选取是根据集电极电流,以及发射极电压来设定的。书上说发射极电位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低则会使集电极电流随温度的变化又增大,太高则不能得到大的集电极振幅。
3.见10楼,同1.
图中的C2的作用是什么?我表示不理解,书上是这么说的:由于C2的插入,高频失真率得到改善。
但是在后面设计的电路图中,又没看到C2。
我最早的理解是:如果用两个二极管进行偏置,二极管对于交流电压来说可以认为是短路的,因此不需要C2,但是这里是用三极管来进行偏置,就需要C2,但是从后面的电路没有C2来看,感觉不是这样的。
4.C2可有可无。若用,容量偏小。不做太多评价

返回列表12下一页

网友H:
一图的输出是7.5V,你从npn看是7.5-0.6,那你从pnp看是多少? 交越失真就是因为这点是7.5V,所以你的npn需要一个Vbe才能打开,pnp也需要一个Vbe才能打开。

二图的输出阻抗也不能说书上的错,2楼解释了

网友H:
C2有用的,有了C2,两只R,三极管和C组成的偏置的直流和交流就和两只二极管的一样了,用处的高频时把固定的电阻短路。

网友B:
前面有两位借用gm参数计算了等效输出阻抗。
若gm就是不常见之“互导”参数,那么两个计算就即有错又有误
现在用大众参数β对从A点向左看进去的阻抗Ro做个简单计算:
1.上下2管Tr3,Tr4极少同时工作,可视作单管“射极输出”考虑计算
2.有式:Ro≈R7+re+(rbb'+R3)/β     其中,re小而不定可忽略;rbb'无从知晓也忽略
    得:Ro=R7+R3/β
3.取β=100,代入:Ro=0.5+330/100=3.8(Ω)
2楼口算数值,最为接近,理论正确

网友D:
1,10mA电流能在1R电阻上产生0.03V,
2,看清我上面的条件再说话,
3.你计算少了RBE,所以从输出电阻还要加,RO=R7+RE+(RBE+RBB+R3)/B
4,我不要假设B=100,所以精确不在一个层面。

网友F:
1,小信号分析时,用gm来的更快更简洁些,所以一般电路分析书多用gm而不用beta.
2,OP参数说明书中一般不提Ro这一指标,一般就算提也只是平均值,因为实际工作中多用于闭环,则实际值严重依赖于环路增益,就算是开环,大信号工作时,它会严重依赖于管中电流。但是肯定会给出source和sink电流。
上面计算很明显当成理想小信号放大器来算了,若要更严格分析,前面VR1可调电位器也要包括进来了。典型的741按照此算法,加上20几欧保护电阻,Ro也只40多欧,而手册上给的典型值是75欧。所以一般只是估算一下。

网友D:
对29L申明下,
1,上面RBE只是发射结动态阻抗,不包括基区扩散电阻RBB
2,上面对R0的计算是进入B类时的近似计算,A类时按前面方法计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1,10mA电流能在1R电阻上产生0.03V,

2,看清我上面的条件再说话,
你有什么条件限制说话了
3.你计算少了RBE,所以从输出电阻还要加,RO=R7+RE+(RBE+RBB+R3)/B
我还少算了前roe呢,可这能改变书中“输出阻抗0.25欧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吗
4,我不要假设B=100,所以精确不在一个层面。
你的GM如何取值,以至于得出“0.4+0.25”这个没谱儿的数值

网友D:
1,你再看下电路吧
3,又扯ROE鸟,rpi和它是一个级别的吗,
4,GM怎么取值是按电路来滴,不是假设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1.理论电路分析多用gm是事实。本案这里有几个原由:1. 晶体管手册难觅gm;2.此地人们不太熟悉;3.R7一项难用gm.相比之下用B反而更简捷
2.本案主题之一就是“输出阻抗”,因而论及。书中电路缺陷之一就是没有反馈环节
3.你的“0.5/gm”确实错了

网友F:
1,理由不成立。无论上npn还是pnp,无论是硅是砷化镓,1mA对应38mA/V,根本无需手册。gm/ID已成工业优化设计方法首选。
2,我那个是估计平衡态小信号输出阻抗的,你那个是半边电路,所以结果不同。非线性输出阻抗在四分之一周期内一直在变化。
3,试验了下,R=5000、beta=200*256(大林顿),RC=0.1欧姆,RB=20欧姆,
照上面你那公式,Ro=0.1欧姆,加Rc等于0.2。根据负载等于Ro,波形幅度减半,得到实际值约为1欧姆。
改变负载,输出明显的非线性,负载从8欧变到4欧时,输出几乎不便,1欧时非常敏感,可见,用线性方法计算Ro精度差。

网友E:
第一个推挽电路用不了

网友B:
1.gm也好,B也罢。若能殊途同归就好
2.我是抄袭“低频小信号放大”之“共集态等效输出阻抗”原理公式,稍作省略。
  它并不会因半边/整边而发生本质改变。其中影响大的非线性项已经忽略
  即便是小信号纯甲类放大,两管并联,改成Ro≈R7/2+re/2+(R3+rbb'/2)/B即可
3.不知所云
4.仅从量纲单位考察,“0.5/gm”一式不是阻抗单位,足见其错
5.可以验证:*你把“0.5/gm”式的来历摆一下看看
            *就以本案电路仿真看看

网友F:
4,1/gm的量纲是电压比电流,电压比电流是不是电阻你自己琢磨吧。用gm还有个好处是:MOS和BJT的模型是一样的。
另外,如果大家只是把魔电当成娱乐玩具玩倒每什么,但若是吃饭的家伙,必须把rpi、Cpi,gm,beta,fB,fT,tao等9大参数和40个模型参数(描述电流的、描述电阻的、描述时间的、噪声的两个)玩熟。如何根据datasheet中所给的ON、OFF、small signal和switching四种状态配合各Curve得到这些参数也重要。
5,不推导了,平常都是直接拿过来用的,比如最基本的push-pull反向放大器,跨导是gm1+gm2,输出阻抗是1/(gds1+gds2)。

网友I:
gm的确是最重要的模拟设计中的参数,楼上说的没有问题,不熟悉的建议从看看基本原理。设计bias电路就是设计gm.第一幅图如果是对管0.5/gm输出阻抗没有问题。
但是 在下要说一下: 功放是模拟设计里很特别的东西,要从大信号角度分析。不像在小信号时刻那样认为静态工作点bias电流是不变的,bias电流是变化的,所以功放的gm也是会变得,对于bjt来说贝塔 rpi 等参数也都会变的。就这个推挽输出功放电路而言,他的交流输出阻抗也是随着输出的幅度在改变的,不像小信号那样是几乎不变的。对于输出给负载大电压的时候,电流很大,bias电流这时刻很大实际上大于图上标注的 10mA静态bias电流,所以大流输出时 bjt管的 gm=IC/Vt 会很大。这就是功放的大信号引起的非线性特性之一(注意和前面交越失真引起的非线性不同哦),输出电流变化越大 这种非线性失真越显著。 对于第二图,估计作者认为大电流输出时 gm 很大,即这时从输出bjt的E级看进去的电阻因为这个大gm作用变得很小,比R7或R8小很多,所以输出电阻由E级的反馈电阻R7估算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

电容C2就是让AB两点交流等电位,不让推挽输出级的bias电路影响交流信号

网友B:
哦,多少有些误解0.5=1/2≠V/I
B是原理基本性参数,gm是导出应用性参数。两者模型及技巧必有不同,却不应反目
“0.5/gm输出阻抗”怎么就能够忽略R3R7呢

网友F:
要不这样,把R3换成理想恒流源,如下图所示,再次求Ro

网友B:
这个电路模型不知能否适用41楼图

网友B:
41楼图解等待中---

错待35楼了,都是rb'e那一撇惹的祸
可是也太令人哭笑不得了——1+1≠2偏要=0.5。小学都学着整数化,却偏要小数化。巧遇有个0.5欧的量值,按照数学习惯自然就会误读了

39楼也非常清楚“功放大信号gm完全不能确定”,也应该知道“大电流下1/gm会很小很小”以至于rbb'都可能成为主导因素。那么只用gm表达还能正确吗?第二,正是图一能够更好说明“每个时刻都只有一管工作”,怎么能做并联处理?

网友J:
这里没有“计算”,最多仅是估算....

网友B:
不用精确计算,只要准确表达就行
精确数值,只能从“测试学定义”进行

网友J:
不用精确计算,只要准确表达就行
精确数值,只能从“测试学定义”进行
引用 网友B:

“准确”表达却没有“精确”计算,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具我所知,“测量学定义”的基础是《统计学》。

没有模型(即前提假设)就没有“表达”,也就意味着没有“计算”可言;没有期望值和标准差也就没有“测量”,故也就毫无“测量学意义”。更有甚者,没有《统计学》前提,那玩意儿连个估算都不是。

无前提的结论,无真伪意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J:
对于主题“输出阻抗计算”,您看还能做点儿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大家讨论地很激烈,我看得有点晕乎...
gm这个参数我还真的很少在三极管中用到,仅仅在上模电课上用到一次吧。

我感到很大鸭梨...好好学习。。。

楼主:
大家再来看看这幅图。
图中的Rv上是不是没有交流电流?最早不理解Rv的作用,现在懂了,因为Tr2上的电流不能直接进入Tr4的基极。

网友A:
“图中的Rv上是不是没有交流电流?”
有。不过交流成份远不如直流(5mA)那么大,要小得多。

网友D:
上面算了跟随器的输出再算总输出阻抗只要在上面加上R3/(gm*rpi+1),精确一些见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想交流时Tr3应该是截止的,那电流怎么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不懂。。。只有公式。。没有图文并茂啊。

网友A:
53楼:
“我在想交流时Tr3应该是截止的,那电流怎么流呢?”
君不见Tr4~Tr7有静态电流么?上面两管电流增加,下面两管电流减小,在静态电流变化范围内Tr3是不会截止的,这段时间内Rv上电流显然有变化,即存在交流电流成份。Tr3完全截止后确实没有,Tr2完全截止后也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里发帖只有3个动机:1.让人学;2.学人家;3.人说梦
这个式既不是定理又非定律。画个或指定个模型图吧

网友F:
倘若R3换成理想恒流源,那么按照你这算法,输出阻抗是无穷大,就算闭环反馈量是30,则闭环输出阻抗仍远大于8欧,明显与实际不符。一般输出阻抗是毫欧级的,输出电感的损耗电阻都要比他大,所以实际上计算Ro时,只看发射极电阻和输出电感。
问题在于电压放大管输出端,是频率的敏感函数,必须考虑,否则计算值与真实值相差过大

网友B:
真的恒流就工作不好了,何况还有roe呢
若以41或42楼图,你弄个合理的式子看看,基于gm的也行

网友B:
看你对放大电路有点儿认识,长话短说:
1.假设前级为受控电流源,经过Tr3Tr4射极跟随,输出特性还不是恒流的么
2.Tr3Tr4基极回路阻抗,等效折算至射极即(rbb’+R3//roe)/(1+B)对吧。呵呵,gm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I:
不用考虑rbb' 典型bjt管子rbb'相对rpi小得多,更重要的是rbb'也是随bias 电流IC变化的,还是比较复杂的非线性变化,但是大致上说会随着IC的增大而减小。
而且对于功放管,从IC工艺制成角度简单来说, 其实都是把许多小管芯并联起来在封装在一起组成一个功率管的,所以功放管的各端电阻参数比普通管的都要小个数量级。更无须考虑rbb', rbb'需要在意情况一般是 高频与rpi并联额电容的影响到 rpi从信号分压减少的情况。建议还是先搞清每个参数的物理意义。

gm参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设计参数,可由bias设计,而beta是厂商参数(但其实是个分散性很大很不准的参数),beta和gm又决定rpi,  对于fet管 beta无穷大,rpi无穷大。
但是小号模型 对 静态bias会变化的功放来说本来就是无法使用的。所以输出电流变化越大 大信号失真越明显。
仅作定性分析,大电流输出时,输出的阻抗估算位 R7//R8是合理的。(并联是因为这里是AB类bias,求输出电阻的定义是将输入信号short后,在输出加入测试电路压和测试电流来求)。

要对算小信号输出阻抗的准确表达试也不是什么难得,虽然对功放来说小信号模型其实没大的意义,找本像样的教科书不是这种cookbook,看看 跟随器电路的输出电阻算法就行了,只是这里为并联的对管,改下参数就行了。其实全是基本概念。

功放的确是比较特殊的电路 一般不是算出,仿真出的,除非有厂家提供精确度极高大信号模型参数。所以传统的固态PA设计一般都是一边tune一边设计吧,小信号分析大多也就能提供个变化趋势上的参考而已。实际考虑电抗性等其他效应会更麻烦。

网友B:
1.同意忽略rbb’。rbb'是模型中就有的,照单列出,然后才好决定其去留
2.像2SD1406这样的中功率管,是否采用“许多小管芯并联”已经无关重要
3.没有人否定gm的合理性。它与β甚至α其实就是“同分异构体”
4.按照图二电路拓扑结构,取Ro=R7//R8是错误的(后叙)
5.确是基本概念。大概大二就知道跟随器主要特性之一就是等效降低信号源阻抗β倍,即R3/β
6.39楼就注意到了“功放是模拟设计里很特别的东西,要从大信号角度分析”。那么,有意义的Ro测试也应  是大信号的。因此,那一点点(10mA)A类偏置也完全可以忽略(以后也许还能谈到)
60# mwrookie
还是实际一点,你能否就图二电路讨论一下R3为何不要折算到Ro中

网友F:
1,rb是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对电路瞬态有影响,但是精确测量有点难,一是Crowing,二是re干扰。
在一级二级模型中都是假定其为常数的,在spice中,用三个参数模拟IC对其影响。
2,定性描述一般要加很多定语(条件),写书难就难在这儿,比如很多书在阐述半导体零电场平衡情形时,没有在零电场前加定语“macro”,导致论述不严密。
所以说MOS管beta是无穷大时,必须在前面加定语低频,否则再说MOS管电流增益截止频率gm/Cg时就矛盾了.
3,关于Ro,不排除在某一频率点、某一直流偏执条件下,会得到上面的近似表达式。严格小信号分析的话,电路中的所有电阻和管子小信号模型中的所有电阻都要算上,还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小信号分析对系统整体而言没什么意义,所以没看到哪本书对其严格推导过,最多是在某一工作点下,对半边电路小信号分析下而已。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我并没有说是不要折算,只是粗看以为可以忽略,至于小信号准确分析 具体还要看输出跟随器的beta,和 基极看去等效前级等效电阻值的大小,如果 R3较大,同时beta(但小信号下ab类管是并联 beta加倍)又不够大,那么你套用小信号跟随器电路的算法折算到e极后不是远小于1/gm的话,自然不能忽略。
只是比较讨厌的是beta本身就是个既不经精确的,而离散性又很大参数,他不像gm那样是个可设计参数,加上功放又是大信号。所以我的意思是定性估算一下趋势就可以了,实际上这种音频功放多用达林顿组合,输出级的beta是两管乘积,会很大,那种实际情形忽略基极看到前级电阻才比较合理的。

功放的输出阻抗是个变化的,不宜笼统说说输出阻抗是某一值,如果要 详细点描述,

一  小信号的时候:       RO= e极看过去电阻(1/gm) +R7,
                     但是输出管并联 取1/2
但当电流增加 e极看去的电阻会越来越小,(但如果beta不够大,跟随器B极看到前级等效电阻折算到e极,这也是是前面你老纠结的一点,实际上因为beta是个离散性很大参数,直接用beta低的管子,导致设置的参数依赖beta,那就是个糟糕的设计)。
二    大信号下的极端条件,会改变原来的AB类的bias, 管子进入B类bias
这时输出管不在并联, RO近似 R7, 交越失真又会出现

所以一种减少 大信号另RO变化引起的非线性 手段是,另 [(1/gm)+R7]0.5 = R7
既 可让大信号电阻 与小信号电阻大致接近。 当然要是beta不够大对于e极看到的电阻加上修正,但是beta的离散性另结果更不准确

所以 实际做PA还得靠tune。关键是 每个基本物理概念清晰,分析变化趋势 比定量计算重要的多。

网友B:
脱离主题的讨论,往往会令研究生们异常兴奋,思绪得到肆意发挥
这里就像一场“脱口秀”,难免一眼看错或考虑欠缺,谁也不会在意很多
实际上,最差的功放也被要求在测试定义下的Ro不大于20%RL。在一般的环路反馈下,这并不算一回事儿——在正常设计考虑之下,即便“beta离散性很大”。
β虽然不那么精确,但却是管子放大机制最基础的物理模型参数。而招人喜爱的gm,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等效电路模型参数
其实楼上还是清醒的——39楼就特别指定了源阻抗为零的图一,而将麻烦的R3排除
然而,当发生稍微大一点儿电流情形下,1/gm与R7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了。剩下的只有R7了
习惯于只有1~2mA的高频电路拿过来的1/2gm,在动辄数百mA的声频功放面前已经失去优势。例如本案中不能忽略的R3,就会令其运算(或估算)不那么“简洁”
“另 [(1/gm)+R7]0.5 = R7”大可不必,因为:
1.那10mA小段太微不足道了,甚至也有设计在纯乙类工作的
2.这种考虑只可能出现在99.9%保真要求下,此时往往已经采用纯甲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