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天线真的有呢么重要么

楼主(2012-11-23):
最近的针对公司的返修回来的产品,绝大多数都集中在GSM这一块的,GSM模块不断地重启重启,耗电量也很大的,测出来信号强度有大有小的,进行了多次的对比试验,大部分矛头慢慢指向了天线的,天线会导致模块的耗电量么?天线的作用非常重要么?
请大家给帮着分析下的啊。。。谢谢啦

网友A:
等待高手出现吧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啊,楼主应该说的详细点

网友C:
要看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D:
相当重要

网友E:
天线是整个产品的灵魂,直接关系到通讯的质量好坏的

网友E:
那也为什么规模比较大一些的公司还专门设置有天线工程师者一职的

网友F:
一般模块都设置成自动增益的,如果天线不好。。。或者信号弱。。。
功耗肯定会大。
至于你模块重启,可能是别的原因了。

网友G:
天线还是蛮重要的啊,没了它就像人走路没了眼睛一样的

网友H:
天线这一块的建议楼主你们最好找个专业的天线设计厂家的啊

网友I:
GSM还是注重信号的,建议去找下专业的天线设计的

网友J:
天线匹配没有做好,会导致寻找基站时电流加大

楼主(2013-01-25):
恩,谢谢各位的参与了,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