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变频

楼主(2012-11-23):
我想把8M的标准的SPI信号变成400K左右的标准的SPI信号,即接受时,速度放缓;发送时,速度提高;数据量比较小,所以不会导致丢数现象; 请问大致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全双工时呢?

网友B:
是不是数据类似于串并转换呢?

楼主:
是全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还没有思路。串转并可能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