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加热线盘测试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3):
请教你各位专家一下,我手里有个小线盘,准备做电磁加热。
电容电感表 f =100K hz 测试参数如下:

空载线盘与电路完全断开,得数据
L =72.4uh Q =34.1 R = 1.32ohm DCR 0.48ohm

空载线盘与电路完全断开线盘放在铁板上测测试,得数据
L =44.8uh Q =3.51 R = 7.80ohm DCR 0.52ohm

为什么电感量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呢?

网友A:
第一要先解释DCR为何增大10%?
大铁板具有电磁2重性。1会增大线匝电容2加大磁滞损耗
测试应远离大面积电/磁导体

网友B:
电感是增加了, 但是铁板上的涡流, 通过互感效应, 大大削减了合成的总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