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一个仪表放大器构成的前置放大器

楼主(2012-11-23):
求一个仪表放大器构成的前置放大器,放大微弱光电信号,信号为十几nA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选用光电倍增管,可以将光信号放大很多,具体数据不知道,至少几百倍以上,放大后转化成电压值,就可以用了

楼主:
不是呀,从光电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为十几nA。。。

网友B:
可以看看 INA321 这款仪表放大器

网友C:
看下opA2272的吧,这个也可以的

网友C:
哦,记错型号了,为opa2277

网友D:
使用opa2277这款运放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2013-04-25):
怎么结不了呢

网友E(2014-09-27):
楼主现在放大这块有没有实现,我现在也在做光电倍增管的前置放大器,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