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电路图上有个反接的极性电容 求解释

楼主(2012-11-23):
在TDA2003功放的推荐连接电路图上,输入端1脚有个反接的极性电容,请问这么接不会
有危险么???有什么作用??求解释。。。。。。。。。。。。。

网友A:
2003内已有固定直流偏置,外部应阻断直流——加隔直流电容
它接与不接都不会有什么危险——诸如触电,爆炸,起火或辐射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最简单的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啊,Vi是一个可能带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源,如果不隔离直流的话,后面的功率放大电路就不能正确工作了。

网友C:
这个未必是反接,关键看内部的偏置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即使反接,压差不大也没关系,电解电容也有反向耐压指标的,只是比较低而已,不超出也没关系。

网友D:
是不是反接,还要看前级。

网友E:
这个电容才3V耐压,电路应该是不是收音机里的功放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还需要学习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isd1700语音芯片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