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WTW-16P的WT588D语音模块学习笔记!

楼主(2012-11-23):
2012年7月15日

今天是拿到语音模块的第一天,粗略的看了一下淘宝店主传来的资料语音资料,上午看了半天看的有点头晕,效果也不是太好,原因是资料上提到的范围太广了有许多不需要了解的东西。
    这次购买的语音模块兼容协会以前购买的语音开发板,模块是WTW-16P,采用WT588D-20SS作为核心控制电路,内部包含了WT588D-20SS外围所需要的SPI-FLASH、震荡电路、复位电路。外部只需要接上电源、控制端以及扬声器或功放就能正常工作。
    所以要想快速使用协会现有语音开发板,只需看文档中的有关WTW-16涉猎的部分即可,这样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WTW-16P模块内部电路。

在相关准备工作做完善后,就要开始学习如何向语音模块下载BIN文件。具体下载步骤见《WT588D软件使用说明书V2.10.PDF》文档。

2012年7月17日
外挂存储器容量为16M ,其真实含义为在外挂存储器数量为1的情况下,播放语音时间为500秒。而不是之前自己主观上认为的是所存歌曲或语音的内存。
详见文档《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详细资料V2.10.PDF》中

2012年7月18日

程序是利用一线串口控制模式实现通过按键KEY(P3_2和BUSY)实现每按下一次按键语音地址序号加一,进而实现每按下一次按键语音输出不同的声音。

烧写语音时模式应设置为一线串口模式。 模式选项下的“一线串口”
另外还需修改  “操作”----选项中  的一线串口模式

最初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设置的是按键模式,
现象一直不正常,为此整整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很悲哀啊!

2012年7月19日
写函数的时序问题:

最初学长提供的程序中, 写函数中DATA=1与DATA=0时间之比>=2:1表示数据位1 。DATA=0与DATA=1时间之比>=2:1表示数据位0。(原来协会剩余的WT588语音模块上的时序是这样的)
而现在所购模块中写函数时DATA=1与DATA=0时间之比>=3:1表示数据位1 。DATA=0与DATA=1时间之比>=3:1表示数据位0。

    协会所买16P(16管脚)能够提供的控制模式如下表:

     若想把按键模式、MP3模式、一线串口、三线串口模式掌握好,需仔细看文档《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详细资料V2.10.PDF》和《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应用电路V2.10》中和咱们协会模块相符的部分即可。
   语音模块笔记就到此收尾了!望今后学习本块的会员继续完善此笔记!
   若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相互交流!

楼主:
型号为WTW-16P的WT588D语音提示项目笔记

    近期做一个项目用到语音提示功能功能,故有花费了一段时间搞了一下语音,先做一份完善的总结。
    选择语音芯片为广州唯创电子有限公司的型号为WTW-16P模块芯片。
考虑到它所带资料包含唯创各个语音模块资料,现在先简单总结一下WTW-16P这个模块所具有的功能。
FLASH存储容量为16M(即最多能播放500s语音)、有4个可用控制端口,能够实现按键模式、MP3模式、一线串口和三线串口,输出形式有PWM和DAC两种形式。
WT588D语音芯片选型表如下

详细的型号信息,可参考《货源信息》。16PIN模块跟28PIN均可外挂2~32Mbit SPI-FLASH。型号

FLASH

控制端口

封装形式

按键模式

并口模式

3×8矩阵按键

MP3模式

一线串口

三线串口

WTW500-16

16M

16PIN模块

OK

——

——

OK

OK

OK

WTW500-28

16M

28PIN模块

OK

OK

OK

OK

OK

OK

WT588D-18P

外挂

DIP18

OK

——

——

OK

OK

OK

WT588D-20SS

外挂

SSOP20

OK

——

——

OK

OK

OK

WT588D-32L

外挂

LQFP32

OK

OK

OK

OK

OK

OK

接下来说下
WTW-16P模块芯片引脚图

管脚作用,附带《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详细资料V2.10.PDF》资料中写的很清楚,设计电路的时候直接把他当成芯片用即可。
其它资料暂不多说,这些可以到附带《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详细资料V2.10.PDF》和《WT588D语音芯片及模块应用电路V2.10》资料中查找。

最初打算用一线串口模式控制PWM输出来实现,但做好后感觉声音好不够大,所以又改用一线串口模式控制DAC输出来实现。
硬件:创新STM32开发板,自己做的能实现型号为WTW-16P模块全部功能实验板,利用STM32开发板上的按键SW3(PA13)实现对16段语音的依次播放,每按一次按键播放一段语音。通过语音模块上的音频接口外接功放把声音输出,经测试效果俱佳,功能比较稳定!
送上效果图

      送上自己制作的能实现型号为WTW-16P模块全部功能实验板
      原理图

    实物照片

送上程序设计,程序内部有接口说明。

和相关资料,  具体的资料在无线电协会技术论坛已经上传过来,这里就简单给个链接 有需要就去哪里下载吧!:lol

型号为WTW-16P的WT588D语音提示项目笔记-最近做项目的一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http://www.wxdxh.net/Disbbs/uploa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8&fromuid=54

   下面简单说下自己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模块以DAC方式输出时,硬件电路部分必须添加下面DAC接功放外围电路部分(最初忽略了这部分,走了点弯路)

WT588D语音芯片/模块DAC输出应用电路,AMP接功放音频输入端。R6为分流电阻,取值270Ω~1.2KΩ,阻值越大则输出声音越大。

参考资料上给的耦合电容C2容值为4.7uf,最初在用4.7时感觉不是太合适,最后换了个2.2uF的电解电容,经自己试验:此个电容值选取1uF和2.2uF都可以。感觉在2.2左右还是比较靠谱。
    这部分电路得调整的比较稳定可靠才能是音频输出更完美。
2 、接插件不合适造成接触不良。
   给出正确的插接对应关系

第一次用时,没太注意,就焊接了第二个图上的金色腿插件,结果和上图的语音模块在插接时,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看来平时还是不够细心,值得深思!

最初在面包板上实验时感觉也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对于音频信号这些因素是尽量要避免的。
3.最初打算把语音部分一线串口模式控制DAC输出和功放做到一个板子上的,但开始的时候选的是LM386功放,调试了很长时间还是感觉用LM386做的功放音质还不是太好,如果不加前级放大时,整个功放会把语音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全部滤掉,致使在功放输出端没有声音的输出。
最后只有分开整理,先做了一个包含WTW-16P语音模块各功能的功能板。调好后外加功放输出。之后选一个音质比较好的板子进行融合。
信号的处理得留意很多细节,要不遇到问题时就无从下手。功放做了几次,每次都有相应的收获,今后这方面的意识和习惯还需加强。

其它一些知识和注意事项,都比较简单,附带资料上均有说明,这里就不再多说,做到这块儿遇到问题时可以共同交流下。希望我这些经历能够给大家带去些微的帮助!

                                           飞仔-wxdxh

网友A(2013-01-04):
飞仔这么给力,弄了个酷字!

网友B(2013-05-10):
楼主还在吗?我最近也买了这块芯片,但没买下载器,要做下载器的话要怎么弄啊?

网友C(2013-11-03):
还有人在玩吗,我的模块在下载器上工作正常,但在自己的板子上就是不工作,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D(2014-05-27):
这个模块使用还是相对很简单的,在此推荐一下我们的产品,QYMTF1FS方案,支持USB直接更新语音,无需安装软件

网友E(2017-10-27):
标记下,正好在找

网友E:
楼主,你上面的无线电协会的链接已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