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2-11-23):
为什么DS1302读出的数据再送入LCD 是要进行数据处理,见到有些程序是+0x30!!!为什么??

网友A:
。。。ACSII码  0x31 = HEX的1

网友B:
就是把数字转换成表示数字的字符。若果0x30就表示字符0,那按照字符表的排列,0x31就表示1,0x32就表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