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串口回馈PC字节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我需要在C8051F040上实现与PC的通讯,在PC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字节,在调试窗口可以出发送正确,但是单片机在随后的回馈字节中却比规定的协议多出来一些错误的字节,比如0xFF;如果采用一收一答的形式,会馈时有些字节正确,有些却错误,比如发送0x00,回馈的却是0x3F和0xEF。
在单片机输出端口和MAX232之间接上拉电阻或者串联50欧反射电阻都不能解决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单片机直接发字符到PC,收到的正常不?你得能分解错误,化复杂为简单。还有,你用的232那些招数都是扯淡,你近距离通讯都过不去,标准电路一定应该过去的,过不去那就赶紧换芯片,没准遇到假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