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带载情况下,电感有响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23):
如图所示,设计为DC 36V 输入, DC26V,3A输出,LT1074的开关频率为100KHz。 电感用的铁粉芯磁环(黄白环),大小为20(外经)*10(内径)*8(高),线径1mm。在不带载的情况下没有响声,只要一带负载,从500mA还是3A,一直发出吱吱的响声,是否是电感量太大?导致开关管导通频率下降到人听力范围内导致的? 我该如何做呢?由于项目比较急,本人又是新手,只能一边看书,一边请教各位老师了,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按规格书上的说明一步一步算呗

楼主:
现在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为470uF的结果就没响声了~不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吗?怎么大了反而不行呢

网友B(2015-08-01):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为470uF的结果就没响声了~不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吗?怎么大了反而不行呢 ...

电容太大   充放电时间就比较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输出滤波电容换为470uF的结果就没响声了~不是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吗?怎么大了反而不行呢 ...

电感啸叫   应该是储能不够   好好儿分析电路    开关电源中  电感值很重要

网友C(2016-04-24):
叫声是低频包络产生的

网友D:
电感啸叫产生的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减小电容容值不叫了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