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AY函数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2-11-23):
先声明,本人新手,问题低级,大家莫笑,就拿这段函数来说好了:#include <AT89x51.h>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i是形式参数
{
unsigned int j;
for(;i>0;i--)             //变量i由实际参数传入一个值,因此i不能赋初值
for(j=0;j<125;j++)     这一句一直不是很明白,这里面的125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的,有没有相关的计算方法??根据晶振的振荡频率?还是说根据芯片的特性,(这里用的芯片是89C51)?还请哪位大神给解疑答惑啊!!!!小弟不甚感谢。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k;
k=0x80;
for(a=0;a<8;a++)
{
P1=k;
Delay(1000);         //延时
k=k>>1;
}
}

网友A:
1,这种软件延时一定和系统时钟频率相关,要想计算它的具体时间,一般要在调试状态下转换成汇编语句,查有多少条指令,每条指令多少个时钟周期,然后根据时钟频率算出每个时钟周期是多少us,再乘法……
2,这样的程序无非就是测试个简单功能,没必要这么较真,估算一下,测验一下就完事
3,更多人用示波器之间量管脚,看看管脚跳变一次周期是多少,一目了然。
4,有些编译器有自己的delay函数,要比这个好用一些。比如GCC、IAR……
5,delay在实际的系统中很少使用,除非是一个完全中断的系统里才有可能会用delay
6,或者根本可以忘掉它。

楼主:
2# dqyubsh 是这样的,我看到在跑马灯程序里大量使用DELAY函数,就是里面的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如果是估算的话,怎么估算才相对来说接近真实情况呢?

网友A:
学木了。闪快了就加循环,慢了就减循环,又没人要求你一定1s变化一次,都是碰上去的。

网友B:
从你的主程序看,在主程序延迟后面加一个断点,基本上执行的断点的时间就是延迟的时间。delay是不准确的。要想准确计时你得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C:
二楼解释很清楚了,楼主仔细研究吧

网友D:
学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