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噪声处理

楼主(2012-11-23):
电路中输入接低,输出噪声过大有什么办法使噪声变小,运放用的是OPA2134PA和LF357,电源已经接了电容滤波了(10uF并上0.1uF),求指点。

网友A:
你的放大倍数过大也会有噪声。
如果是较尖的声音是自激了,要减小反馈回路包围面积,加消振网络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说要减小反馈回路的包围面积,包围面积会对反馈有什么影响?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B:
找本书看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