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11-23):
STM32支持最多256个中断, 16个内核+240个外部中断, 我在中文手册上又看见STM32的中断向量表上有68个中断通道, 那么我在想, 这所谓的240个外部中断是否就是包含了68个中断通道, 另外当我们需要软件中断的时候可以设置为这240个外部中断的一个?

网友A:
软件中断和硬件中断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不是STM32支持最多256个中断,而是ARM-cortexM3架构支持256个中断。
16个内核+240个外部中断,这里的外部是相对于内核而言的,STM32系列芯片其中一款用了68个外部中断通道,还空了很多。。。
对于芯片而言的外部引脚中断,STM32系列支持16个,跟51的INT很相似。。。

网友C:
建议LZ仔细阅读CM3技术手册的中断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