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OB2263带不起负载啊

楼主(2012-11-23):
用OB2263做了一个5V 500ma的电源,虽然是浪费了点,但是先把它做出来在说,后面再提升瓦数,要我做内置mos的也先别弄才,就针对这个电路,分析为什么电源接了30R/1W就带不起负载,电压就掉下来了,他们说把初级电感量增加就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原本是120   22     9    线径是 0.15  和0.27的,用的是EE10得骨架  PC40的磁芯,后来我改成了 150  22  14     发现带负载能力还下降了,但是纹波好了些,我就想问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为什么C6改成大点的电容会 启动慢   而且电压不稳,导致输出不稳,亲各位大神给小童鞋上上课,在此谢谢了,附图如下:

网友A:
多挂几个波形出来呗。。。
电感量多少?R7不变的情况小,增加电感量,是可以增加带载能力。
适当减小R7可以提高带载能力。
R10偏大,可以减小,光耦1,2脚可并个1k的电阻;C8,R9参数可能需要调一下。
R3,C6太大,决定启动时间,整流后母线电压通过R3给C6充电,当C6电压达到IC启动电压的后,IC开始工作,这个过程要注意几点:R3太小,损耗大,R3太大,C6充电就慢,启动时间就慢,当然增大C6启动时间同样增加;当IC开始启动时需要消耗电流增加,通过R3流入C6的电流,入不敷出,C6电压开始下降,当C6电压下降到IC关闭电压时,IC还没有启动起来,IC就关闭等下次达到启动电压重新启动,所以C6不能太小,否则不足以维持IC正常启动。你的R3可以适当减小,C6加大。
这个匝比,IC供电电压偏低,辅助绕组多加几匝。
排除方法:观察关键点波形。VCC,CS,FB,VDS,431的3脚(你原理图上的431脚位号错了,3脚应该是阴极)

楼主:
谢谢,那个隔离变压器还没有买回来,所以VDS没有测试,TL431没有接错,我调整了封装,那个电感量不会算啊,就是那个励磁电流 不会算,就只能盲目的自己绕,凭感觉去,我是感觉我的IC没有工作,VDD老是在8-13间变化,可能是辅助没有工作,我用的是0.33uf的电容,可能是你的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当给电容充满电 IC工作,但是电容的电放完之后,IC重启,由于电容小,启动快导致我们看不出来,如果加一个10UF的电容,会一闪一闪,说明IC一直在重启,一般来说VDD的电压要在15v以上,而我的VDD是12V左右(C6 为0.33UF),我觉得是那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改怎样改进,让辅助工作起来,如果大虾会算变压器,麻烦帮我算下,改怎么弄。谢谢。

网友A:
10uF的够了,R3用1.5M就差不多了,如果启动时间慢,就改到1M
变压器懒得算,自己看书吧
22:14,辅助供电偏小,加个十几匝。辅助绕组:输出绕组=辅助电压:输出电压(忽略整流管压降的话),自己算吧

楼主:
22:14      把辅助多加几圈能提升VDD电压吗    我试过好像效果都不太明显,还有几个问题顺带问问,R5  C2  和R9   C8是干嘛用的  谢谢!

网友B:
发现带负载能力还下降了

可能的原因:气隙开够味了吗?

楼主:
还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网友C:
估计是VDD太低,欠压保护了,辅助绕组至少应是次级绕组的3.5倍吧。

楼主:
我还想知道  R5  C2  和R9   C8是干嘛用的

网友D:
用2263来玩这么小的,你真的是有钱啊,用2263做12V3A早以量产

网友E(2014-07-11):
R5 C2是肖特基二极管的反相电压吸收,  R9 C8也是功能一样

网友F:
大神说的很全面!…补充:R7改1欧/2W、取样基准分压器的阻值是造成不能带载的罪恶之处!…
不理解没关系、弄个10K电位器替换R11、R13!
祝你成功…

网友G:
把初级CS脚的去电流检测电阻R6换小试试

网友H(2018-10-26):
D4的IN4007只能用在低频电路,你这里都65KHz了,应该换成快恢复二极管,比如FR107(我不是故意挖坟的,只是最近在学开关电源,百度到这个贴)

网友I:
根据图纸参数,算你的典型数据:
反射电压=5.4*120/9=72V
占空比(AC220)=72/(310+72)=0.188。
频率=6500/100=65KHz
导通时间=1000/65*0.188=2.89uS。
由于没有电感量数据,肯定开气隙,120T,怎么着也有1.5mH吧,
Ib=310*2.89uH/1500uH=0.6。这里是理论值。由于你SENSE电阻=5.1R。而芯片会在0.7V开始减功率。
所以你的电流值到0.7V/5.1R=0.137A结束。实际导通时间=0.137/310*1500uH=0.66uS(以电流临界模式算)。实际上如果进入电流连续模式,该时间会更短。
算平均电流=0.137A*0.66/15.38=5.88mA(已经算你电流连续模式,电流斜率近似平顶)。
最大功率=310V*5.88mA=1.82W。
实际输出功率在临界模式=1.82/2=0.91W,你实际电感量可能小于1.5mH,再算上效率什么的,则功率低于该数值。
结论:目前这个线路带30R负载,就可能掉电压。

网友J(2019-05-23):
深圳市友茂科技有限公司优势推出 AC-DC 交流 直流转换器   自主封装APS品牌 长期供应 质量保证  价格优势

OB2263 0B2269 BO2273 OB2355 OB2356 OB2357 OB2358 OB2359 OB6229 OB2262 OB2360OB2268 OB2353 OB2354 OB2532
OB2535OB2536 OB2538 DP2520/DP3770 DP2522 DP2525/3773     DP2525/A/B/C/D/E/F/G/档      DP3773/A/B/C/D/E/F/档位
DP252/JA/JB/JC/JD/档     DP25131/DP25132/DP25133/DP25134/DP25135/DP25136 DP1800 DP1801 DP1803 DP1804 DP1805
DP1806 DP2201 DP2202 DP2203 DP2204 DP2205 DP2206 DP2101 DP2102 DP2103 DP2104 DP2105 DP2106 DP2532 DP2535
DP2500 DP2537DP2539  DP2540 AP2542 DP2543 DP2545  DP2281 DP2291 DP2292 DP2269 DP2353 DP2354
DP2358 DP2360 DP2365 DP2370 DP3520 DP3510 KP4110 KP4111 KP401 等众多型号SOT23-6 SOP-7 DIP-7 SOP-8 DIP-8 sop-16
DIP-16 等体积封装 可定制特殊参数 支持含税出货, 型号众多不能尽详买不买无所谓,欢迎来电咨询骚扰!

                         深圳友茂科技郭生13537848750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洲石路恒丰工业城B6栋4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