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问题

楼主(2012-11-23):
一直不明白在IO模拟SPI时,如何确定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的呢?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难不成两个单片机用模拟SPI通讯?

可以增加两条握手线,两边分别是输出,哪个单片机想说话,就给出确定电平,另一边就听着。

有些单片机的SPI有多种工作方式,貌似可以配置成从机发起通讯。

网友B:
全部设置成开漏模式,主机控制SS就可以了。
  要是互为主的话,请要两根SS

网友C:
控制时钟线的就是主机。

网友D:
控制时钟线的就是主机。
引用 网友C:

正解,SPI从机无权主动发起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机从机都用模拟的方式。主机的输出接到从机的输入,主机的输入接到从机的输出,时钟线接一起,这样对吗?
“控制时钟线的就是主机”意思是不是时钟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能主机控制,从机无权控制?
但从机如果不能配置时钟线的话,从机是如何产生上升、下降沿的呢?如果通过主机来产生的话,那主机又如何操作呢?
还是我理解的就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机从机都是模拟SPI,是不是要四根线?即2楼说的握手线,主机的握手线与从机的某个IO连接,然后主机的握手线给高电平以确定自己是主机。然后从机的上升下降沿的时钟频率其实与主机一致的。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或许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个问题
SPI不是有3线4线两种模式吗?3线的时候没有握手线,则是互为主从吗?

网友D:
主机从机都用模拟的方式。主机的输出接到从机的输入,主机的输入接到从机的输出,时钟线接一起,这样对吗?

对。

“控制时钟线的就是主机”意思是不是时钟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能主机控制,从机无权控制?

对。

但从机如果不能配置时钟线的话,从机是如何产生上升、下降沿的呢?如果通过主机来产生的话,那主机又如何操作呢?

从机只能跟随主机发送的时钟来动作,从机能控制的线只有MISO,主机产生时钟只需要拉高拉低时钟端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主机从机都是模拟SPI,是不是要四根线?即2楼说的握手线,主机的握手线与从机的某个IO连接,然后主机的握手线给高电平以确定自己是主机。然后从机的上升下降沿的时钟频率其实与主机一致的。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或许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你说的握手线,实际上应该叫“片选线”,SPI总线的片选线实际上是用于控制指令间的“断句”,你既然两边都是模拟SPI端口,只要没有其他器件(硬SPI口的器件)连在线上,可以通过协议省掉片选线。

从机没有上升沿下降沿的问题,你看这个问题看得太底层了,从机就是“跟着主机时钟收数和发数”而已。

网友D:
SPI不是有3线4线两种模式吗?3线的时候没有握手线,则是互为主从吗?

SPI总线可以通过扩展的设计支持多主机共享总线,但是一般很少有需求这样做。一般把SPI认为是4线总线,3线总线的实现方法见上一个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细心的回答。不过还有些地方暂时不能理解。
主机4根线MISO MOSI CLK1 CS分别与从机的MISO MOSI CLK2 CS连接吧?
主从都是模拟的话CS可以省去,那主从之间互相收发的吧?那如何确定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呢?(即如何确定时钟是由谁提供的)还是此时就没有主从之分了?
还有就是从机时钟的问题。
假设我是两个51单片机A、B之间模拟SPI通讯,假设是4线制,A通过CS拉高确定是主机,CLK由A的CLK1提供,A/B里面都有单独的收发程序吧?
B收发的时候需要把CLK2拉高或者拉低吧?此时CLK2应该是A的CLK1提供的
而B只能操作CLK2,那CLK2拉高或者拉低的频率怎么由CLK1(CLK1在A上)控制呢?还是此时CLK2硬件与CLK1连接了,操作CLK2拉高拉低,就相当于CLK1拉高拉低?
呵呵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

网友:
主机4根线MISO MOSI CLK1 CS分别与从机的MISO MOSI CLK2 CS连接吧?     这句话不对

主从都是模拟的话CS可以省去    这句话也不对

网友:
而B只能操作CLK2,     这句话也不对

网友D:
主机4根线MISO MOSI CLK1 CS分别与从机的MISO MOSI CLK2 CS连接吧?

正确

主从都是模拟的话CS可以省去,那主从之间互相收发的吧?那如何确定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呢?(即如何确定时钟是由谁提供的)还是此时就没有主从之分了?

谁发时钟谁就是主机,我猜你是想问两边是否可以交替当主机的问题,可以,但是自己软件处理好,不然要撞车。

还有就是从机时钟的问题。
假设我是两个51单片机A、B之间模拟SPI通讯,假设是4线制,A通过CS拉高确定是主机,CLK由A的CLK1提供,A/B里面都有单独的收发程序吧?

虽然确实只有主机可以操作CS,但是主机的实际定义是以“谁发时钟谁当主机”来定义的。两侧都要有独立的收发程序。

B收发的时候需要把CLK2拉高或者拉低吧?此时CLK2应该是A的CLK1提供的
而B只能操作CLK2,那CLK2拉高或者拉低的频率怎么由CLK1(CLK1在A上)控制呢?还是此时CLK2硬件与CLK1连接了,操作CLK2拉高拉低,就相当于CLK1拉高拉低?

从机端的CLK引脚是输入,不是输出,所以从机无法操作CLK,只能读。

网友:
下面这句话不正确

网友E:
主机4根线MISO MOSI CLK1 CS分别与从机的MISO MOSI CLK2 CS连接吧?

这句话不正确

按照楼主的意思

MISO < --------  > MISO
MOSI < --------  > MOSI
CLK1 < --------  > CLK2
CS    < --------  > CS

把数据线交叉起来才对
应该是
MISO < --------    MOSI
MOSI   --------  > MISO
CLK1 < --------  > CLK2
CS   < --------  > CS

网友:
主从都是模拟的话CS可以省去    这句话也不对

应该是 任何时候都要有CS
如果没有CS
那么就变成I2C 总线了

网友D:
主机4根线MISO MOSI CLK1 CS分别与从机的MISO MOSI CLK2 CS连接吧?

这句话不正确

按照楼主的意思

MISO < --------  > MISO
MOSI < --------  > MOSI
CLK1 < --------  > CLK2
CS    < --------  > CS

把数据 ...

你理解错了,MISO是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的意思,在一个给定的SPI总线上,主机和从机是固定的,能这样写的芯片,说明是考虑 了这个问题的。

有的芯片写为SI、SO,这种时候才是多半要交叉的。

因为有的芯片厂家比较白痴,所以保险起见,最好仔细看下数据手册后面的详细介绍,看看哪根线是输出,哪根线是输入。

个人比较推荐MOSI和MISO的写法,很难出错。

引用 网友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机发送接收程序需要制造上升下降沿,而从机则是通过读CLK2引脚上的电平跳变状态,以确定是否是上升或者下降沿来执行发送或者接收动作。
假设主机是上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那从机就是上升沿接收数据,下降沿发送数据
主机与从机的数据传输是同步的,主机上升沿发送数据的时候,从机此时开始接收数据
那从机里面岂不是要判断CLK1的电平状态?(CLK1与CLK2硬件连接)即判断CLK2的电平状态,比如:
if(CLK2==0)接收一位数据;
while(CLK2!=0)接收一位数据成功,数据移位;
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就是主机是上升沿发送,还是下降沿发送是随意的吗? 从机根据主机的状态进行相应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D:
你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继续补充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主机发送接收程序需要制造上升下降沿,而从机则是通过读CLK2引脚上的电平跳变状态,以确定是否是上升或者下降沿来执行发送或者接收动作。
假设主机是上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那从机就是上升 ...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另外你可以把CLK1和CLK2取了,哪里来的两个CLK,只有主机发送的1个,从机那个CLK是输入端,不正确的叫法可以把你自己整晕。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还有就是主机是上升沿发送,还是下降沿发送是随意的吗? 从机根据主机的状态进行相应的接收和发送。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从机多是固定的器件,而非单片机,这时候要根据器件的要求来选择沿,因为器件的特性你改不了。

网友F:
机控制CLK,至于MISO、MOSI、CS,都是可选的吧?看是不是双向通信、是不是多机通讯呗?:victory:

网友G:
Master主机:控制CLK的器件,谁控制时钟谁是主机
Slave从机:不控制CLK的器件,主机外的都是从机
Transmitter发送器:向数据线发送数据器件,这里SIMO主机作为发送器
Receiver接收器: 从数据线接收数据器件 ,这里SIMO从机作为接收器
I2C SPI 类似  掌握时序,最好2个芯片来控制试试  可以用一个带SPI另外一个模拟,示波器配合查看时序,看到效果会更好~!

网友H:
主机的mosi接从机的mosi,不需要交叉,这点我支持ne553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用430作为主机,51单片机作为从机,写了一个主机程序和一个从机程序,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接收,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主机。
主机上升沿发送,下降沿接收,相应的从机上升沿接收,下降沿发送。
但主机接收到的数据与主机发送的数据不一致。发送00回读到的是FF,发送FF回读到的是00,发送其他的就乱了。
从机我接收部分是这样写的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bit,tempData;

  for(i=8;i>0;i--)
  {
    if(MOSI ==1)//判断收到的电平信号
    {
      tempbit = 1;
    }
    else
      tempbit = 0;
    while(SCLK==0);//这里是否有问题
    tempData = ((tempData<<1)|tempbit);//数据读出操作
  }
SCLK是时钟线,从机只需要等待判断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现我把主机输出高低电平对应数据1 0弄反了,发00收到00 发FF收到FF,但发其他的还是接收不对,我再看看。

网友D:
你那里确实有问题,什么叫下降沿?

“时钟信号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的跳变叫下降沿”

while(SCLK==0);

这个是表达上述意思的么?是不是应该这样写呢?

while(SCLK == 1);   //等时钟变高
while(SCLK == 0);   //等时钟变低,下降沿到来

另外说两点,楼主整个帖子的问题都在于描述问题,如果楼主自己按名词解释的要求说清楚什么叫MOSI、MISO,什么叫上升沿、下降沿,可能自己都知道错在哪里了。

另外你这种从机的写法,从机基本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了,只能傻等主机时钟,建议把从机的CLK用外部中断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我收到的数据一直不对(除了00和FF),是不是从机51用的IO模拟SPI,要捕捉CLK的每个脉冲还要处理数据,所以丢数据的机会很大?

网友D:
你没有检测沿,所以一旦检测到低电平,就连续采了8次样,当然只有前部数据都是0和1的才是真确的,所以只有0x00和0xFF收得对。

简单说,就是你把一个Bit收了8次。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我收到的数据一直不对(除了00和FF),是不是从机51用的IO模拟SPI,要捕捉CLK的每个脉冲还要处理数据,所以丢数据的机会很大?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认真看33楼的回帖啊?

网友A:
放着省事偏弄这么麻烦,双向通讯可以用串口啊,或者选择那些带硬件SPI、I2C的单片机,这劲费的,不值。

没有中断没有寄存器,连握手线都不加,我想不出怎么干能有什么前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33楼回帖增加了对沿的判断,但收到的数据不对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33楼回帖增加了对沿的判断,但收到的数据不对
引用 楼主:

还要考虑是不是主机端发快了,先写测试程序跟踪主机的时钟信号,看有没有掉。37楼说得对,串口通讯远比这个来得简单。是在要用SPI,也建议用外中断来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也谢谢37楼,我不是项目上用到这个。我就是想自学下模拟SPI,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把模拟SPI调通了,能正确接到数据了 就算会SPI了,但经过你们这么一说,发现其实就单单一个SPI,还有考虑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你说的我程序一直在等待,没法干其他事了,所以又要用到中断

网友A:
模拟SPI一般都是用来操作带SPI接口的外围芯片,而不是双向通讯。这种用法,模拟三个以上的SPI也没问题,因为从机无需等待,直接发过去就完事了,读的时候也无需等待,因为外围芯片的响应远比软件模拟快得多。

我的原则是:单片机能闲着,就别忙着。器件本身能解决的,就别在软件上耽误功夫。能省事千万别费事,倒出时间可以去睡觉、喝茶、泡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那么多项目给我练习,那我只能自学了。
现在我在自学430单片机,硬件SPI自发自收是调通了的。所以想试试模拟的。
现在我把51单片机当主机 430当从机,从机直接用的硬件SPI。我主机发送0xAA,发现从机接收到是0x05,0x01,0xA0,0xAA,0x0A,0x50这类数据,可能是你说的主机端发送太快了,我再试试。

网友D:
你真想学SPI,买片SPI接口的E2去操作去,比你搞这个有用得多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E2,我有个24C02,用I2C读写已经练习过了,不过什么块读之类的还没试过
我在主机发送的时候加了延时,从机接收到的数据还是移位了。发送不加延时,错误的概率大点,加了延时,概率小点。
我主机先上电初始化,然后从机再上电初始化,按道理说第一个数据可能错的,但后面的数据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D:
我是说你找个SPI接口的E2,到Microchip网站去找。初学者先在硬件上弄最好,软件模拟需要一定技巧,目前能告诉你的就是时钟跟踪,必须不掉时钟,不要小看轮询速度,很费CP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目前在家里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时钟的波形。只能百度了。

网友A:
你别拿51去模拟,找两个都带硬件SPI的,最好是两片同一厂家同一款单片机,这样最省事。实际应用时也不可能一个设计用两种CPU,写程序要两个开发软件,采购麻烦,烧写程序也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自己练习用的。

网友I:
控制CS和CLK的为主机。

楼主:
用51模拟主机,430当从机(硬件SPI),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接收正常了。
要注意主机每个字节的发送速度。不然接收会出现数据移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