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11-23):
指针数组和数组指针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指针数组:装指针的东西
数组指针:指向数组的指针

网友B:
nt*p[4],p数组里面存的就是int类型的指针,
int(*p)[4],数组里面存的是int类型,p指向这个数组的首地址

*p+1和*(q+3)+1这两个都是数组里面的值,但这两个值不是一个类型

网友C:
很绕口的两个概念

网友D:
似乎很多人都在纠结这种概念问题

网友E:
指针数组是数组---数组里的元素是指针.
数组指针是指针---指针指向对象是数组.

网友F:
是的,想了半天能理解了,可是用的时候就又开始纠结了

网友G:
是呀,用的时候的确比较纠结

网友H:
特别绕的问题啊

网友I:
呵呵,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