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参问题

楼主(2012-11-23):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test
{
public:
     test(int a=0):val(a) {}
     typedef void (*F)(const int&);

     ~test(){dosomething(myprint);}//为什么非静态成员函数的指针不能作为参数
     void dosomething(F tmp)
     {//若此处给出默认参数如:void dosomething(F tmp=myprint),则myprint应是静态成员函数
         tmp(val);
     }
private:
     int val;
     void myprint(const int& a){std::cout<<a<<std::endl;}//static

};

int main()
{
     test c(8);
     return 0;
}

网友A:
因为形参只是副本,传的实参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存,不管是堆、栈或静态区
给一个函数指针作为参数分配内存现在的处理方法只有静态区分配,所以需要声明为静态的

网友B:
typedef void (test::*F)(const int&);
//加函数指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用类外面的函数,这样就限定死了
(this->*tmp)( val);//也限定了

网友C:
这个主意涉及的应该是静态成员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