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输入输出模式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23):
如果我吧GPIO 模式设成了 推挽输出,那么这个IO还可以作为输入读取数据么?如果要IO同时既可以输入又可以输出,应该设成那一种模式?
我是菜鸟,求教,非常感谢!

楼主:
:)把IO设成了OD模式,接了个10K的上拉,读不了数据,,但设成推挽输出模式,就可以读到数据,但数据好像不准确。。

网友A:
设置成GPIO_Mode_AF_PP,复用的推挽输出

网友B:
LS的ID咋一看还以为是香主呢:lol

楼主:
设成GPIO_Mode_AF_PP后就读不了数了。。。只有PP模式可以:(

楼主:
暂时用推挽输出模式,可以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