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函数问题

楼主(2012-11-23):
suse11下使用gcc编译,会对main函数格式进行检查,要求要么没有参数,要么有2个参数
如果有2个参数,第1个参数必须是int,第2个参数必须是char**

请问,如何屏蔽这个检查?

网友A:
-Wmain 开启main函数检查
-Wno-main 关闭main函数检查

网友B:
为什么要屏蔽?
gcc -Wall -Wno-main

网友C:
为什么要屏蔽?
gcc -Wall -Wno-main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为了保密的原因吧

网友D:
用3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E:
suse11是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