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2-11-24):
自己曾经买过一个便宜的充电器,手机座充,很垃圾的。用了没多久就坏了。打开一看发现没有什么ic,都是分立元件。我有个疑问,既然这种充电器为了便宜降低成本,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充电管理ic呢。那样电路也简单,性能也稳定,并且还省去了这样搭复杂电路所用的很多元件。应该可以节约些成本的吧。

网友A:
LZ,充电管理IC可以直接接220VAC吗?

楼主:
当然前面再加个ac转dc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充电管理IC比那一大堆分立元件估计还要贵~

网友C:
成本 问题...!!!  都是按 计算 成本 来算...分立原件你看 品牌,可能 都是 那些 国产 散新 拆机的.!! 成本 越低越好

楼主:
充电管理IC比那一大堆分立元件估计还要贵~
引用 网友B:

一块钱不到的充电管理IC算贵吗。

网友B:
一块钱不到的充电管理IC算贵吗。
引用 网友D:

一个普通三极管2分钱,普通二极管0.5分,合起来多少钱?
你说一块钱的IC贵不贵?
一个山寨充电器批发价才2块钱,还要算上外壳、导线、插头、磁芯、电容。

网友E:
IC肯定贵多了。

网友E:
IC肯定贵多了。用分立元件,特别是国产的,很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