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约4~6mV的信号转换为数字电平

楼主(2012-11-24):
现在遇到一个设计,需要将大约4~6mV的电压识别出来转换为高电平送单片机,本来打算用运算放大器做的,可貌似运放在这么低的电压下都是出于误差范围内了,各位有什么方式可以可靠判断吗?

网友A:
比较器,术业有专功麻。用好一点的比较器芯片就可以。接成思密特方式更好。

网友B:
不计算成本的话可以使用自动控制中的plc或者是使用单片机自己做

网友C:
用比较器的话基准参考源是个大问题。
不如用最大失调电压在1mV以下的运放先做放大,然后在做比较,容易的多

楼主:
用比较器的话基准参考源是个大问题。
不如用最大失调电压在1mV以下的运放先做放大,然后在做比较,容易的多
引用 网友C:

是的,目前我就是采用的这种思路,正在试验中,成本还必须非常低才行,难啊

网友C:
可以考虑用SGM8042,成本不到1.8RMB,Vos最大2.5mV,第一级做放大,第二级做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