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大家说的刷机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11-24):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有懂的大侠吗  具体的操作 流程说下哈

网友A:
就是更新软件,把程序“刷写”到控制芯片里

网友B:
深圳的山寨说法,特别是手机的软件更新下载

网友C:
更换操作系统吗

网友D:
我理解的就是手机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E:
刷机,应该是重新刷写机器的执行程序或者运行软件。

网友E:
智能手机重装系统,卫星接收机重新安装解密软件,常用手段就是刷机。

网友E:
刷机要有和端口匹配的数据线接口,还要有刷机工具软件,在网上找到相应的操作教程,要发点时间学习相关知识才能尝试操作,弄不好机器会变‘砖机’。

网友F:
系统更新升级